映泰G41-M7蛋疼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接了一块映泰G41-M7主板 客户说老是自动重启。拆板裸点,一直都是好好的,然后挂硬盘做系统,一切正常,昨晚之后 进入桌面 自动重启  拔下硬盘  在裸点 正常  只要一进桌面就自动重启   有没有修复过这样的问题的   大哥们  给小弟支个招吧  谢谢了 感激不尽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可以拆拆外设试一下,不行就换南桥咯,南桥故障太多

网友:
补充一下  好像找到问题了 CPU三项供电  中间一项没有波形 可能是导致CPU工作频率不稳定 我问了师傅 师傅说叫我不要弄了   说好像跟南桥有关系  说我现在修不了  还没到那个水平  给我搞的更郁闷了  CPU供电无波形  跟南桥有啥关系?有知道的没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波形,你可以查下供电管理 IC的工作条件 或者测量 MOS管 S级相连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有没对地短路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波形,你可以查下供电管理 IC的工作条件 或者测量 MOS管 S级相连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有没对地 ...

跟南桥是不是有关系?我师傅说跟南桥有关系 叫我不要弄了  说我水平还达不到  给我说的很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南桥是不是有关系?我师傅说跟南桥有关系 叫我不要弄了  说我水平还达不到  给我说的很郁闷

没有直接联系的,CPU 供电 IC 发送的VRMPG信号与南桥复位工作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联系的,CPU 供电 IC 发送的VRMPG信号与南桥复位工作有关系的。

这个我知道  别的关系没有了吗

网友C:
试着刷个BIOS是不是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刷个BIOS是不是行啊

跟BIOS没有任何关系  CPU供电都没有波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哪的问题?学习哈

网友D:
中间一相没有波形和南桥有啥关系?明显是PWM IC或MOS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一相没有波形和南桥有啥关系?明显是PWM IC或MOS电路有问题了。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是我师傅和我说的  嘿嘿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终于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  师傅才和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