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00通病

楼主(2013-12-18):
开机掉电   或者电流跑到09多掉电  都是CPU后面那个大电容虚焊了   上BGU加热到240度就OK

网友:
加焊容易弄出来别的故障  可以换4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4):
这个通病不只L500  吧。一般都是换330  4或6个

网友(2014-03-06):
貌似通病不是虚焊,是这几个电容有问题直接换呀,,,,

网友(2014-11-02):
l515开机电流卡在0.2a 师兄们给点思路

网友:
NEC的大电容就是容易坏。

网友(2016-05-21):
刚修了一个L583 到logo掉电的,拆机换上4个330,不掉了 但是也不显示了,电流一直1.5左右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