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OMNI100PC一体机的检修

楼主(2013-12-18):
接修此机,屏幕发红有几条垂直线,有图像。拆机,将屏线拔掉,重新插上,试机OK!!

网友(2014-03-06):
胸肌很大,不错,不错

网友(2014-05-02):
求这个型号的 BIOS    谢谢

网友(2014-08-06):
今天刚修到这台机器  不加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有没有修过的  也没有图纸 不好查

网友:
我的不触发,求BIOS

网友(2014-09-29):
楼主BIOS给贡献一下吧

网友(2014-12-20):
我的Omni100 的 比较不幸运 BIOS  桥  全让别人干过了 不好修了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不显示的  不知道是BIOS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5-03-14):
遇到一台不显示

网友:
求此机BIOS

网友(2015-07-11):
我也有一台
不插内存报警。。插上点不亮

网友(2015-10-05):
我今天也接到这款电脑,不知如何下手,按开机指示灯亮,没显示

网友:
这款机器AMD的机器,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A(2017-04-11):
图纸  BIOS谁有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BIOS谁有传一个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es&kw=OMNI100PC 图纸论坛暂时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