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80VT REV:3.1 开机只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3-12-18):
华硕UL80VT   REV:3.1      只有背光会亮,什么都不显示,换过屏线和屏,都是一样
   可以抓到EDID的数据和时钟信号波形,但是LVDS没有,装上屏抓也是没有,对着点位图量了屏线接口那里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有思路了,就查了显卡需要的几个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信号不了解,LVDS_GPU_SW,这个信号是干嘛的,正常是什么状态,,,,,,,,想刷BIOS,可惜没BIOS程序            小弟在这里坐等大神讲解啊

这个机器没找到图纸,有点位图,但是上传不上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文件太大了

网友:
LVDS_GPU_SW这个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开启呢。。。

网友:
不清楚呀,这个信号是连到独显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独立显卡的开启信号

网友:
可能是吧,这个信号没电压,开机上电瞬间用示波器抓,也没有动静的

网友:
我这台X42J的情况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你那台外接有显吗?

网友:
关键是屏已经亮了,虽然什么都没有显示,但也说明显卡发出信号去点亮屏了,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外接不显示,和没接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如果查出问题的话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还真的没看,嘿嘿,太大意了,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
今天修了台是屏接口3.3V没有,真接飞一根3。3V过来  OK   我这是LCD 的,有背光,不显示……

网友:
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
楼主我这台K42J有背光无显 已解决 ,换显卡好了

网友:
你可以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像刷BIOS的事,觉得还是屏供电3.3V出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显卡?BGA加焊试一试、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