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广达FLI

楼主(2013-12-18):
现象:电流0.35A
检测过程:各阻值电压正常。SMBUS有波内存排阻无波。LPC四条总线和帕周期有两次波。风枪加热CPU,NB,SB故障依旧,感觉无上BGA的必要。刷BIOS 故障一样。各外设测无异常。时钟复位正常。PLTRST有进NB,没测CPU复位和好信号。ICHPOWEROK正常。RTC电路正常。。。。。。南桥坏了吗     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
查下南北桥电压

网友:
检查南北桥所有电压,缺一不可,北桥的REF参考电压,排除内存总线阻值

网友:
应该没跑码,测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北桥和内存的所有电压

网友:
你查下NB

网友:
查一下一些桥 的小电压,再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