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在线定性好坏测试表

楼主(2013-12-18):
本次新做的电解电容ESR等效电阻测试表,采用2013年新生产的47型万用表改装,让习惯喜欢指针式表的人有一种选择,正因为是指针式是因为让人有全局观看的感觉,
\本表均采购全新元件,DIY板,插式零件组装,配以全新的万用表以及用铝牌订制做的参数表,让人耳目一新,视觉清晰,.电路结构采用的是”带短路保护(指示灯显示)的ESR表,且以电桥检测方式测量.灵敏度高,反应快.,,,,
对于初次使用此表而摸不着头脑的人教你一种简单的方法,表上的参数只是参考,可取新购1-4700UF电容每种5-6个对着参数测试一遍即可悟出对表格里的参数大约了解了,坏的电解电容的ESR值一般大于参考值的1.5-2倍以上.此表同样也能测试无极电容,(0.1U以上),测试电路板上的无极性电容时(本人没有数据积累)最好能和新的电容比较一下,日久便积累数据.如修电磁炉有三个电容,,,,,
对电解电容的ESR等效电阻理解可在网上查找.,呵呵.

每次使用前先将表笔短路调零钮”调零” 后方可进行测试,目前本人只测试到4700UF的电容,再大的也一样测试,.测试完后应及时关闭电源以免耗电.本机为9V叠层电池供电.
本机无附件,      淘宝连接    需要请QQ493451640

网友(2016-03-18):
能不能测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