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1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12-18):
接了个机器 acer小本子 客户反应键盘不能用 开机看了下 确实不行 就和客户报价键盘 今天货到了 换上去不行 傻了。 拆机看把 没进水 没修过 晕啦  看了下键盘引脚  都有500左右的阻值  没有无穷大的 那就是没断线 后来又发现 这个机器开机瞬间键盘是能用的 按大小写灯有反应 一会就马上不行了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IO加焊过了 bios刷了  南桥吹过了  由于店里每次都是用到芯片才定的 手头找了下没IO 也不好贸然的定   没头绪了 有没有高手能讲解下 怎么个修法  怎么的思路  bios里面键盘也不能用的 所以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希望有人能帮忙 谢谢了

网友:
IO是KB926QF D3  我IO的定义不懂 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
看一下EC旁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