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两天的M17XR3出现的蓝屏问题!!!大家看看有木有遇到过

楼主(2013-12-18):
前两天接了一台外星人,报修故障是不定时黑屏,开机无显,和装满4条内存(16G)会出现蓝屏。用微软内存测试工具分别一条条测试内存不会出事,但是装一起就会报错。而且开机会出现蓝屏报错(0x0000000A),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思路了,大家有遇到过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大家快来围观阿

网友:
。。。内存品牌 频率不同会引起不兼容,导致蓝屏 你不知道么

网友A:
内存的牌子不一样有可能回不兼容  你也可以上网查哈这个代码是报什么错就知道了

网友B:
也许真像楼上说的品牌的兼容性。不过最好楼主一根插,应该是只有一根不兼容吧。按道理板子应该可以支持32G,这种事情只能试出来。

网友C:
用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我就是用纯净班的来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许真像楼上说的品牌的兼容性。不过最好楼主一根插,应该是只有一根不兼容吧。按道理板子应该可以支持32G, ...

我插的就是一根,两根也没事,插3根会插满就会蓝屏的,内存条品牌也一样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有时候还会自动重启.

网友E:
蓝屏先装系统在换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牌子不一样有可能回不兼容  你也可以上网查哈这个代码是报什么错就知道了

查啦,是硬件与系统不兼容引起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先装系统在换硬件

硬件?换什么,内存么?

网友:
刷过了的,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E:
蓝屏内存.CPU电路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槽加焊一下呢

网友F:
有可能主板问题 主板不支持多根内存一起插 会出现不兼容 一般就插两根  你要16G内存 换两个8G 的好了  我之前在其他 论坛看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先用一条装好系统,然后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插的就是一根,两根也没事,插3根会插满就会蓝屏的,内存条品牌也一样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有时 ...

是直接开机就蓝屏还是会出现自检和启动菜单。不然你把硬盘拔了进一下PE看看蓝屏不,起码这时候跟硬盘没关系。如果不蓝屏你再用清装,安装版本的系统试一下。XP,WIN7都可以。最好是WIN7,系统兼容性好一些。

网友G:
应该是不支持32G吧。什么级别的机器啊,上官网查查

网友H:
先换些兼容性好的内存试试。。。。。。。也许是四根装满会出现内存供电不足的现象。。。。

网友:
楼上的有很高的可行性 另考虑考虑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开机就蓝屏还是会出现自检和启动菜单。不然你把硬盘拔了进一下PE看看蓝屏不,起码这时候跟硬盘没关 ...

进到系统那里蓝屏,有时候会自动重启,或者要自己按.不过现在在用客户的硬盘时候用着也会突然黑屏然后自动重启.唉,弄到我没有思路,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主板问题 主板不支持多根内存一起插 会出现不兼容 一般就插两根  你要16G内存 换两个8G 的好了  我之 ...

有这样的事?没遇过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事?没遇过阿

是的  有的主板是内存插槽双通道的 所以多了 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内存.CPU电路问题都有可能

那么复杂啊,我只是个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不支持32G吧。什么级别的机器啊,上官网查查

官网上查到支持到32G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换些兼容性好的内存试试。。。。。。。也许是四根装满会出现内存供电不足的现象。。。。

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蓝屏和自动重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  有的主板是内存插槽双通道的 所以多了 不兼容

那是不是要换主板?

网友:
你装的系统是64位的么?   也许客户的系统或硬盘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啊!我现在用的是自己的硬盘,客户的没试呢,楼上有人说是主板供电问题我也觉得很大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牌子不一样有可能回不兼容  你也可以上网查哈这个代码是报什么错就知道了

系统与硬件不兼容就先换个系统在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要换主板?

如果有现成的板 可以换上试试

网友I:
我的这个更悲剧 键盘拆开扫了一下灰装上去就黑屏报警了  现在全站找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更悲剧 键盘拆开扫了一下灰装上去就黑屏报警了  现在全站找BIOS

bios很难找的,你会刷bios?

网友I:
引用 网友D:
bios很难找的,你会刷bios?

机子好了 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刷bios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机子好了 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刷bios很简单的

恭喜你啊!

网友(2019-09-17):
在官网看看最新BIOS是否有解决此类问题的BIOS

网友:
AMT64 测试下 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