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G580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3-12-18):
一进水机G480 通过朋友转到我这,,,先看了下出厂日期,还没过保呢???一定是个进水机,,拆下来一看,果真如此//。。。

不但进过水,还修过,,先量下各供电电感对地,*二极管档*PL401   001    PL503   001    PL701   001  短路的地方还很多,IO芯片都上错位了,,。。。。CPU供电PL905  PL903 PL902  对地001  这个先不管他,认为正常,   取下CPU再量下,有以下变化PL903  PL902   500           PL905    750      PL701      27      这个PL701    +1。5VS_vccpp   有一部分是供电CPU,装上CPU对地001取下变为27      ?不会是、CPU坏了吧?????

先取下CPU  把其它短路的排除再说。还原IO。。。。。
先看看PL401

断开负载不短路了,,看来是芯片PU401本身问题,,换了,对地正常了    400        再看PL503,

同样的办法,换了PU502   后变为800    正常

空板通电,待机0。002,    待机3V    5V    正常。开机PWSW   电流上到0。3A    ,量各电压,除了CPU供电没其它电压都正常(没上CPU )    这时想要不要不上CPU试试,就算是坏的也一会烧电路吧。装上一试试看。     PL503原来1。8V没有了,,不对。
、马上取下CPU再开机,,也没有,断电量PL503又短路。。。。

再换PU502,又有了1。8V        这时可以断定CPU已经坏了,,不要再试试了

订CPU。到货后。。装上    亮机一OK
联想G480

网友A:
断开负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负载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不上U电流到零点2左右就会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负载

楼主应该是断开的节点

网友:
PU502  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给力的判断,

网友:
现在i3 i5的进水老是爱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