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极本542U3X 屏触摸玻璃坏 求助解决方法 急急急

楼主(2013-12-18):
三星超极本542U3X 屏触摸玻璃坏 求助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镜面玻璃很少哦,

网友:
上淘宝去看看 说不定有哦

网友:
不能换吗?
学习中

网友:
能用就这样啦。

网友:
你得拆开看下屏的结构,这款屏很有可能超薄---外屏-显示-背光,三部分单独的,看清楚后再解决;换的话有难度哦,前不久换过联想V480S的屏,就是那样的,换完一身成吉思汗呐!

网友:
没有遇见过 ,,求解

网友:
这个确实是要小心 啊,否则会赚钱,呵呵

网友:
淘宝看看吧,应该和平板电脑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没搞过,祝楼主好运……

网友:
淘宝没有 这个就是几层的。 屏没坏。 就是玻璃坏了。这个机器太新了。所以淘宝没这个的零件。

网友:
这种触摸屏很贵的。。上次换一台联想的要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