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楼主(2013-12-18):
宏基V193W修了和大家不一样的问题,也是开机一下黑屏,拆开后换一个高压包就好了,要问我为什么换它,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小黄点!

网友:
这问题 一般测灯管 灯管好 就改给通用高压板咯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最起码应该上个图吧!同样的变压器那么好找吗?

网友(点评):
因为我加高压条拆了一堆东西不管听起来合不合理,这就是事实!

网友:
这种一般是改高压板,因为不容易找到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