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CPU电感发烫,短路2.5A

楼主(2013-12-18):
联想SL410 的笔记本, 和SL410K 一样 ,板号:GC2
故障是来到就大短, 待机0.07A , 按下开机后, 电流直接上到2.4A,   大短路
拆机后, 裸板测还是一样,  测各个电感的阻值都OK
, 加电后, 用手摸,  CPU电感爆烫,   一共两个电感,  同时翘起后, 待机OK 开机也OK,  翘一个也OK ,   但是同放下 就短路,    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谁有维修经验??     分享下,   正在维修中。

网友:
CPU电感爆烫 ,这种情况一定是后级相连负载元器件短路了,可以断开电感用可调电源加一定值的电压烧鸡试下。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下CPU芯片再看下有没有大短,如果还有的话就用烧机吧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的换ic,加烧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