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笔记本电脑主板求助!

楼主(2013-12-18):
求救各位大神,我是菜鸟,笔记本主板开始的问题是MAX8734芯片虚焊,要用风筒加热一下才能开机,但我在维修过程中,一不小心将MAX8734芯片的26.27.28脚短路了一下,导致现在一插上电源,散热风扇就开一下停一下,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网友:
MAX8734芯片的26.27.28脚短路 你测下对地阻值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烧 对应引脚相连元器件。

riu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是菜鸟,我想补充一下,我已经把MAX8734芯片也换了,不过还是这样的现象,我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是菜鸟,我想补充一下,我已经把MAX8734芯片也换了,不过还是这样的现象,我应该怎样 ...

用镊子翘起26.27.28脚或断开这三个引脚相连元器件 试下,看电压有没变化,换了芯片不行的话,就是芯片引脚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了,你有这个芯片的PDF 引脚定义 图纸吗?

ri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翘起26.27.28脚或断开这三个引脚相连元器件 试下,看电压有没变化,换了芯片不行的话,就是芯片引脚 ...

谢谢你,不过我没图纸呢!

网友C:
看来你不会修主板啊,这个你真没法搞好的,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吧!或者换板!

riu

网友:
找PDF电路图,看看后级有哪些东西,应该是风扇控制电路被烧了,

网友:
从图纸看你要注意自举升压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  以及3V的上下管 芯片干下来  管子拆掉打下值看后级有无短路  没短路就搞下35V 就OK了  前提芯片要是好的

网友D:
这事HP520的风扇控制  电路   FAN-PWM由EC发过来的一个信号THERM#是由温控芯片发过来的  你自己搞不定就找别人修修看吧哥们  板子没拿到也不好给你说哪里坏了  思路就是先打下35V的值    再判断是后级还会前级的问题   然后查下风扇这一块的电路   和EC

riu

网友:
换8734呗!不行的话就自己掏钱陪板子吧,小朋友!

网友E:
你要看图纸啊,来一步一步的找,不要急啊

riu

网友F:
从图纸上看,最有可能是3.3V的上下管子有问题,不知你会不会怎样排除故障

riu

网友:
断开PL9打后继阻值 如果短路调到1V左右烧鸡吧 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事HP520的风扇控制  电路   FAN-PWM由EC发过来的一个信号THERM#是由温控芯片发过来的  你自己搞不定就找别 ...

感谢师傅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会修主板啊,这个你真没法搞好的,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吧!或者换板!

谢谢你!,看来还是拿给修主板的师傅修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图纸啊,来一步一步的找,不要急啊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图纸上看,最有可能是3.3V的上下管子有问题,不知你会不会怎样排除故障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多用点时间学习下电路基础,搞维修图纸看不懂的话,也就无法判断故障原因,维修就会走很多弯路的,效率也很低的。

网友:
肯定是把与这三个引脚相连的某一元件烧坏了

网友:
有短路的,
我也有这样一个,

网友:
对着电路图,三个脚一个一个往后面跑线路,测测,应该有芯片坏的,重点的场管

网友:
26脚与28脚短了,估计引起很大电压下来3.3V,不知现在通电3.3V还正常吗?不排除3.3V的滤波电容、EC软击穿。

riu

网友:
断开风扇5V跟控制电路,飞一条线就OK了,何必搞得那么复杂,I 服了有

网友:
师傅你说中了,拿到维修店修,那个师傅说南桥烧了,EC烧了,网卡烧了!!惨了!

网友:
MAX8734芯片会虚焊???  摔得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