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开机无显示 重焊ATI显卡芯片,秒杀维修

楼主(2013-12-18):
COMpaq 516开机无显示 重焊ATI显卡芯片,秒杀维修OK.
客户送COMpaq 516笔记本电脑,说开机黑屏。
把电流表插上,跑电流值看看:0.68--0.98--1.43--1.80--1.45A,好像可以显示的跑法,一起接CRT试试,也不显示。可是我按键盘大小写键,大小写键灯会亮关也会灭,说明自检已过,就是不显示,可以确定是主板显卡芯片问题,拆机,加焊显卡芯片,20分钟后测试OK,有显示HP LOGO.秒杀维修。

网友:
AMD吗,一般加焊北桥或显卡,或BIOS,先刷BIOS最好点,BGA有风险

网友:
先刷BIOS,一上来就BGA有风险,不然会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