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42隔3秒嘟一次

楼主(2013-12-18):
A1342隔3秒嘟一次。各位帮我分析下啥问题,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谢谢大家。
问题

网友:
这种响貌似就跟PCH有关了,如果是进水机就仔细检查下周边元件,如果使用中突然这样,就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