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3-12-18):
联想g480不出cpu供电,供电ic   NCP6132AMNR2G,en有,主供电有。pch_pwrok有,procpwrgd有。求下一步查什么?

网友:
REF 再不行就换吧

网友(2014-06-26):
HM76 桥的问题

网友:
那只能换U或者芯片试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chinafixRookie -3 严禁灌水

网友:
那只能换U或者芯片试

网友(2014-08-09):
我这个只出两相供电CPU集显供电没有,不知是那里问题还在查

网友:
BIOS程序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只出两相供电CPU集显供电没有,正愁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