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EP43T-S3L主板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3-12-18):
最近收到几片技嘉EP43T-S3L的主板,客户都反应是开机就掉电,一看到这个板子,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后面去论坛看看,结果好多人都为此困扰,其实在技嘉售后,人人都知道这是这款板子的通病,,哈哈,,,下次你们再要是遇到这种问题,可以Q我哦,,,,

网友:
刷Bios吧,,技嘉的很多是BIOS问题。楼主灌水,还维修经验,又不说

网友:
bios问题呀

网友(2014-03-08):
手上有一块,自动重启,有时能跑过内存掉电,有时上电就掉。。全板电压正常。BIOS刷过。楼主搞的哪?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块 EP43-S3L的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怎么搞啊

网友(2014-04-26):
兄弟,求解,求分享!

网友:
哥哥 怎么联系你啊  我手上真有

网友:
手上也有啊,查出CPU供电有一相有问题,我换了开关管儿和激励管儿还是不行,后来又发现又有一相的激励管儿输出电压不正常,我又换了,正常了,可惜故障依旧。有人说加焊北桥就行了,有人说加焊南桥就行了,唉。。。不知道搞哪儿了。

网友:
别吊胃口了,说说是哪里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6612驱动芯片工作正常了,可是有一个是6622的驱动芯片,上管驱动有1.2V,可是下管儿没有驱动电压,我换了个6612的还是一样的,我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不过也是一上电就反复重起,我上个E42O启动就有1点几伏的电压,就是反复重起。无语,高手帮我看看呢。

网友:
说说呀 哥们也有一块

网友:
我目前有一块华硕A97的板,开机不稳定,有时候开得了有时候开不了。

网友:
楼主干什么!想传授经验也不能这样呀!!!!!!!!!

网友:
嘚瑟。最见不得你这种人。

网友:
不说出来,也能叫维修经验??

网友:
我也是这个板,好像没你那个问题,就是声卡驱动导致蓝屏

网友(2014-06-26):
解决的办法又不说  在这卖关子

网友:
说出来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

网友:
这板子放电就OK,没什么技术啊

网友(2014-08-24):
楼主说说嘛,给兄弟们分享一下。

网友:
开机掉电这个问题,我以前修改一块这的,你们可以试下这个操作,因为开机是掉电,就说明主板上估计有东西短路导致的,如果是开机不断重启这个方法不允许使用。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强制性开机。然后短路下面的3.3开机。看跳动的代码。估算在那个位置,如果当即有元器件发热或者烧毁,换掉这个元器件测试就好了。如果强制性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那么麻烦了,你得搞南桥或者北桥。

网友:
楼主大牛,赞一个。面对指责,重不反驳,good。

网友(2014-10-11):
哎   看我头像嘛   这就是答案

网友(2014-12-19):
这种人就不应该来着论坛吗,你看把你得色的,你发个帖子就来得色的?

网友:
看一下, 沒學到, 唉.....

网友(2015-06-18):
谢谢,下次需要再说

网友:
技嘉板子自动重启,真的与b ios有关,必要时互换一下bios芯片。

网友:
以后别发这种掉胃口的贴了

网友(2015-09-17):
发个帖子不说故障干什么,秀智商?做秀。强烈建议版主删掉这种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
我有一块能正常启动好像开机自检慢了些能正常用就是关机不掉电必须强制关机热重启正常进PE不能关机就卡那了,换过IO也还是老样子南北桥加焊还是一样搞不明白了,求解答。

网友(2015-12-27):
什么问题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吊胃口啊

网友A(2016-03-22):
以后别发这种掉胃口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别发这种掉胃口的贴

论坛提倡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共享原则

网友(2016-04-25):
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啊

网友:
强烈谴责楼主灌水!又不说!

网友B(2016-07-07):
你发个毛.又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个毛.又不说,

这板子放电就OK,没什么技术啊,如果再不行的话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2016-08-31):
说了等没说 哎

网友(2017-04-07):
技嘉P43的加焊南桥,以前修到过,故障记不清楚了,好像也是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