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有背光内外都无显

楼主(2013-12-18):
今天接到一台X42J【I5] 开机有背光没显示,电流2.3A左右,我量了显卡的各个电压都正常,加焊显卡显存还是一样,换内存,CPU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急急急急
cpu
显卡

网友:
看外显有没有,有条件就换显卡吧。

网友:
条件都查下 确定没问题杀显卡

网友:
重点还是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的条件都查过哦,外接一样有背光无显

网友:
如果内外都一样是典型的显卡故障,更换显卡芯片吧 估计加焊或重置希望不大!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如果好的话在发表帖子

网友:
已解决,换显卡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