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有0.1待机 怎么回事 不开机

楼主(2013-12-18):
东芝l600有0.1待机 怎么回事 不开机东芝l600有0.1待机 怎么回事 不开机 希望高手只带你一二
不开机

网友:
就这信息谁知道怎么了。补充点信息

网友:
建议查一下待机电路啊,0.1的待机肯定高了。0.01—0.05差不多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bios rtc 好好看看吧,啊

网友:
...怎么不开机啊,开关坏了?EC坏了? BIOS坏了? 南桥坏了?3V5V坏? 主板坏了?什么呀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偏大,主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
有短路现象

网友:
重点检测一下待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