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3-12-18):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有一台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常常用半个小时之后就掉线了。。。再也搜不到信号。。重启一下就好了。可是又用了半个多小时。。。无线网卡又挂掉了。。。换无线网卡还是不行。。。。。。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装下系统不行直接屏蔽20脚看看

网友:
怎么屏蔽20脚

网友:
驱动不对吧
要屏蔽就用点绝缘的胶布粘住第20脚

网友:
20脚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此脚高电平网卡关闭,低电平打开网卡!20脚绝缘就是低电平喽,那就一直打开,不会关闭喽!!!

网友:
把20脚干断就好了

网友:
驱动更新一下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