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1 在 联想G470 待机电路中的应用,以及G470特点

楼主(2013-12-18):
先看例子。一台G470 板号 LA-6751P 毛病为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 ,待机电流微弱0.005A 拆机后发现 待机电路有轻微的进水痕迹。清洗后上电测试。还是老样子。测量+3VALW 和+5VALW 无电压输出

测量VIN 正常。8脚,17脚线性电压输出正常 测量PL401 PL402 输出电感阻值正常(做为大家可以参考:PL401 133欧姆,PL402 232欧姆。) 测量 1脚,6脚控制脚无电压

图省事,直接跳过测量PQ405 直接测量PQ407 1脚,发现为高电平。立马转移阵地。直接刷了EC BIOS 。试机无变化。
看来只能继续查控制信号前级 。找到PQ408.测量 1,2脚无电压。 先简单倒着来分析工作关系。要使PQ405 6脚ENTRIP1和3脚ENTRIP2 输出高电平控制信号。PQ405 的2,5脚为低电平。PQ405 截至。那么PQ407 要处于导通状态。PQ407 2脚为高电平才行,PQ406 要截至状态,PQ406 2脚必须为低电平 PQ408 2脚的EC_ON 为高电平。。。
OK 现在测量2脚为低电平很不正常。说明EC 没正常工作

看一下EC 电路吧
搜走U31

一看图。问题一下出来了。看到这个图就没有想去测量EC_ON 这个信号的想法了。看到EC 供电了吗。是由+3VALW 供电的。以为图纸搞错,去看一下EC BIOS 芯片的供电是哪里来的。搜索U33

发现还是+3VALW 供电的。。呵呵。看到这里问题出来了。平时大多数的机器。EC的供电由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提供给。这个机器不是。既然是由+3VALW 提供。但是问题是+3VALW,还没工作呢。再看刚才那个图

很明显EC_ON来自于EC 待机电压受控于这个信号。只是有个先后顺序而已。说明还有个信号是在EC工作前就控制待机电压的。仔细看了一下图。发现了有个ACPRN 信号。 应该就是这个信号控制待机电压输出的。。从刚才的分析当中得知PQ406 2脚正常为低电平才正常。实际测量发现这个脚为低电平。而且ACPRN 也是低电平。说明ACPRN  的工作是正常的 。既然工作正常为什待机电压的控制信号还不正常呢。看来遗漏了什么。继续追查发现PQ406的1脚为低电平。正常这个脚应该是高电平。测量PQ406 1脚对地阻值只有100欧姆左右。看来管子坏了。拆下测量发现管子好的。而且阻值还是那么低。拿一片正常的板子测了一下阻值发现有500多欧。看来不是这个管子,是其他短路了。为了快速判断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把PR414 拆了然后测量。发现问题出来了。是由PR414  的外部电路短路。拉低了这里的电压。。先不管这个外部短不路。断开PR414后。PQ406 1脚的电压恢复了。大概4.6V 然后看到待机电流0.019A 待机电流高了点。不过待机电压已经出来了。。继续追查短路的来源。发现是由PU201 温控电路这个管子坏了,引起的。估计还是进水造成的。

机器修到这里已经是完工了。但是我还没说这个ACPRN这个信号的来源。
经查是由充电芯片23脚 产生的

这个信号正常工作时候为低电平。
看看他还到哪里去

从图上看到,一路到了电池放电电路这里,不过我觉得这个设计没多大阿用处,唯一的作用是用于发生意外时的保护。PQ303是电池放电的管子。

另一路经过PQ316 然后产生ACIN 信号。。这个机器的ACIN 信号是这样产生的。这个就非常重要!

总结:联想G470 这个板子。利用了充电芯片的23脚ACPRN 信号控制待机电压的产生。。然后在EC得到+3VALW供电后。由EC 102脚输出 EC_ON 接管.。。所以待机电压是由两个信号同时受控。ACPRN 也用于保护。
还有PQ406 1脚经过PR414 去温控保护电路。

好了就写到这里写了1个多小时。大伙给点分吧

功夫不错,理论也很强大

网友:
写的真不错.希望还有更精彩的贴子.

网友A:
请问PACIN是如何输出的?  ISL6251 19脚和20脚之间的电容是耦合电容吗?谢谢

网友(点评):
PACIN 的产生和ACIN 是同一个电路.你看电路图. ISL6251 19 20脚的电容不是耦合电容.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
工作流程讲解 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经典!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很详细,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PACIN是如何输出的?  ISL6251 19脚和20脚之间的电容是耦合电容吗?谢谢

PACIN 这个信号应该是 充电芯片 到 PQ316的ACPRN信号正常 导通Q316 后就会输出的,同时 ACIN也会通过电阻上拉产生。

网友:
自己结合电路图去学 真不错哥们写的不赖

网友(2014-03-05):
       很详细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恩,没图纸的话不好查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哦。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知道这个是咋回事了

网友:
下次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看来我的图纸分析能力还是有待提高,支持你。思路明确。总觉得细心些总是好的。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2014-04-06):
写得通俗易懂,像我这样的小白都看得差不多。

网友:
挺不错的哦 呵呵呵 继续哈

网友(2014-05-07):
直接拆掉 PQ405 3脚6脚会有高电平吗

网友:
电路分析的高手,拜读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分析的很到位,值得推荐

网友:
说得很详细 值得我们观摩

网友:
楼主功夫深 收藏下

网友(2014-10-05):
写的之多但没能全部理解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都一样的。我也遇到了几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PACIN是如何输出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经典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透沏!佩服。

网友(2015-05-29):
来自: 辽宁鞍山
太棒了 看着茅塞顿开 ENTRIP这个没有上拉电压 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吗

网友:
支持你。思路明确。总觉得细心些总是好的

网友:
楼主功底好啊

网友:
写了这么多,给分

网友:
被6251 搞趴下了。。

网友:
GOOOD POST IN DEEP EXEPERIENCE

网友:
想问一下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子,ACIN正常是3.3V吗,我ACIN 2.6正常吗

网友:
楼主很给你    分析比较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