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风扇常转

楼主(2013-12-18):
东芝L600拿来是3V短数,检测出是EC坏了,换了EC后,能亮机,但开机风扇常转,有时用个30分钟,还掉电,难道是还是EC控制风扇出了问题吗

网友:
用大师测测温度高不高。EC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温控电路也查查看

网友:
换的EC有问题吧!再换个EC 试试!

网友:
EC里面有很多都是有程序的,我们公司的EC都是要对应哪个型号去刷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