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精英G31T-M5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12-18):
快下班时接修一张精英G31T-M5 V2.0的主板

上电无复位

无复位按时序查内存供电1.8VOK

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

桥的1.5V、1.05V、1.2V都正常

量总线1.2V正常

CPU供电OK
供电量完量时钟,我比较喜欢量PCI-E槽的A13、A14,量得2个电压都异常,正常都应为0.4V
再量时钟芯片旁边的330排阻都没有电压输出,判断时钟芯片不工作

时钟不工作要查时钟芯片的三大条件,
1、供电3.3V正常,这个电压只需要量时钟芯片的黑色小电感即可

2、开启信号,这个时钟芯片旁边只有一个三极管,一般是低电平开启,只需要量C极低电平就OK了
3、14.318Mhz起振,量得1脚3.3V,另一脚0V,正常起振的话都应为1.6V左右
14.318MHZ没有正常起振,观察外观晶振和协振电容都挺干净的。可以确定是时钟芯片坏了,上料板找料换好

再上电已经正常跑完码了

进BIOS也是正常的

结论:时钟芯片坏造成全板无时钟,进而主板无复位

网友A:
楼主真有时间

网友:
楼主基本功强大..

网友:
楼主功力不浅,这些图文贴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希望高人们多发一些这样图文并茂的帖子,非常的详细,新手也容易看懂,谢了,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给新手的,修比写要容易得多

版主 这里 PCIE  A 13  A14脚 是不是时钟信号脚 呢

网友:
版主 写的不错 ,这里内存负载供电应该也可以在 供电管理 IC 相应引脚检测到

诸葛建华 -8 咋又碰到你了!你怎么不说查点位找内存供电.

网友(点评):
每次对碰到接二连三的刷分哥回复无比反感,不痛不痒!

网友:
不懂老师写的真好,每次看完都受益很大

网友:
思路真清晰  A13 14脚今天也测了下 示波器测不出来起振 100M

网友:
你这么修,这么画图,对新手太有帮助了,楼主辛苦

网友:
不愧为版主 写贴写的真好 简明易懂

网友D:
请教下版主:全板无时钟,晶振两端1.42v  1.45v.果断更换时钟芯片后,pci b16脚1v。无复位-----求思路

网友:
图片是用什么照的,那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这里 PCIE  A 13  A14脚 是不是时钟信号脚 呢

PCI-E的33M时钟,所以电压比较低

网友:
这对新手来说太有帮助了,挺照顾新手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版主:全板无时钟,晶振两端1.42v  1.45v.果断更换时钟芯片后,pci b16脚1v。无复位-----求思路{:4_1 ...

明显晶振 两端压差不正常呀,可以更换晶振本身或旁边谐振电容试下,最后查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情况。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好呀

网友E:
PCIE的A13和A14是什么有何作用》?

网友:
这板应该不是这样修的吧,其它条件再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次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
支持原创,很详细!

网友:
厉害干净利落。

网友:
楼主真强大,时间也真充足,应该好好像你学习

网友:
写的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新手 ,非常感谢

网友:
板子有点老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赶快把全部记录下来。。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有帮助

网友:
简洁易懂,快速定位故障点,这才叫秒杀

网友:
学了一招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直接在三极管上测量 以往我测开启信号都要找时钟的PDF  麻烦死了   这下知道了  感谢楼主的引导

网友:
看你娃就是修主板的老鸟了,修多了自然就秒了

网友:
简直就秒杀啦。。。高手就是高手,这帖子看的都爽。。。

网友:
佩服楼主基本功扎实。学习了。

网友:
又一次记住了检测顺序和关健点,到拿到板的时候总是会忘记,呵呵。。。。收了哈!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说的明明白白 多希望这样的楼主能在多点和这楼主一样的楼主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
真是好哦

网友:
主板我复位,我喜欢直接测PCI B16和PCI-E A13 A14,再看供电,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对我一个菜鸟来说学到了

网友:
呵,又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贴子 写得比较好啊 有图 且思路也很清晰 看得出 技术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很值得借鉴学习,至少我是受益匪浅。

网友:
恩恩,楼主有没有示波器。这样维修起来更快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

网友:
对于新手的学习很不错呢!

网友:
应该直接杀时钟了,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嗯,看到了,下次修到量下看看。

网友:
这板子让我修的话我也能修好,但是我的维修过程会是先量供电,再测时钟3.3v和压差,压差不对会换时钟芯片,不会测时钟芯片开启信号的电,虽然我也能修好,但是我和楼主的技术还差一大截啊所以很佩服楼主的思路

网友:
这个牛奔,  思路清楚,讲解明白我这菜鸟都看明白,对这个维修有信心了

网友:
写的不错。有点借鉴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思路清晰,学习了 以后碰到这情况也要先看

网友:
生命源于时间,时间用之奋斗。

网友:
楼主 很不错 无复位秒杀呀 下次在遇到供电正常也试试

网友:
谢谢了我们这样的就稀罕这个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没有cpu供电的 还没来得及修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挺好的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是在在哪里学习的

网友:
好贴,这样的贴有营养

网友:
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太给力了啊,是不是一般的维修流程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楼主好人啊,期待楼主多发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在这新手一枚谢过了!!!

网友:
图文并茂对新手很不错

网友:
这样的学习贴应该称为楷模。

网友:
这个好像是海尔的里边的主板

网友:
A13,14是PCI的时钟吧?正常情况为多少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时间
LZ展示的是检修流程、点位,实用性高。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明了。

网友:
那个三极管的C级一定是低电平吗?
neco
不一定,有些是高电平也有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具体看时钟芯片型号而定。
详情

网友:
那个三极管的C级一定是低电平吗?

网友:
都几个楼主这样的好人,菜鸟的福音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谢谢

网友:
图片很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
学习 高手 不过一般时钟我是很少换了 型号也太多不好找

网友:
今天就修了一块七彩虹的,就是参照LZ的步骤解决了。谢了

网友:
测量PCI-E槽的A13、A14两个引脚有什么用???

网友:
通过晶振 谐振电容外观判断是时钟芯片故障 准确吗.. 要是我肯定换谐振电容和晶振了
同意楼主:
5.0
neco
具体还需要测量晶振两端压差为准

网友:
我们这些新手老师

网友:
不愧是班主技术就是牛

网友:
这板子的时钟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基础厉害呀! 继续学习加强基本功。

网友:
还不会修主板  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明了,易懂。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不上台么?

网友:
我看过的最容易懂得帖子超赞!

网友:
学习了 太专业了

网友:
“3、14.318Mhz起振,量得1脚3.3V,另一脚0V,正常起振的话都应为1.6V左右”晶振不是有问题吗?

网友:
很详细   谢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图文并茂,对我们新手很大作用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有技术 细心 加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们新手镇的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按时序修 思路清晰

网友:
有没有精英的上点时序给我一份

网友:
太简单了   给我照样秒杀

网友:
楼主该先换个晶振试试的,然后再换芯片,晶振好找呀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明天也找几个板试试

网友:
把你的帖子基本全部看完了。。茅塞顿开啊。。谢谢了啊

网友:
说明的很清晰   我看了 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  谢谢分享

网友:
时钟芯片不好找吧

网友:
指引你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无复位有嘟嘟的声音吗,,我也有个这主板,无复位,不过时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这里 PCIE  A 13  A14脚 是不是时钟信号脚 呢

是的 好数就卡扣过来2和3脚

网友(2014-01-17):
精华中的精华

网友:
这时钟芯片不好找。基本上没有代用的,没料板看到也望尘莫及

网友:
别的不说 焊功真心不错

网友:
学习了,最近正好学学修主板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焊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的A13和A14是什么有何作用》?

是PCIE 插槽的时钟信号电压测试点,给这个插槽工作提供时钟信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无复位有嘟嘟的声音吗,,我也有个这主板,无复位,不过时钟有,

一般有嘟嘟的声音,是主板不过内存和显卡多,主板时钟有,无复位的话,可以查下南桥接受
的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很有帮助 支持楼主

网友:
我是新手,衷心感谢

网友:
这帖子发的够详细,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 非常详细 很适合新手维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时钟我都没修过

网友(2014-07-13):
楼主写的真好收藏了呵呵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能看的懂。。 但是为什么要先查内存的供电???

网友:
修行贴,提高贴,阿弥托佛!

网友:
维修思路精确,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特清晰学习了

网友:
问下,要是时钟正常?还是不跑马。楼主会用什么思路去修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时钟开启信号是看电路图,还是跑出来的

网友:
我只知道供电时钟复位,桥供电不会看,郁闷!

网友:
有点不明白,既然时钟芯片坏不工作, 为什么PCI-E 可以量到时钟信号的电压呢?
昨天正好碰到这块板,不触发,没有3.3V待机电压,USB口数据线打值, 只有一个USB口值不正常,为7,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望高手解答
neco
可以更换南桥试下,时钟芯片坏不工作,PCI时钟信号的电压不一定没有产生,只是偏离正常值而已。
详情

网友:
有点不明白,既然时钟芯片坏不工作, 为什么PCI-E 可以量到时钟信号的电压呢?
昨天正好碰到这块板,不触发,没有3.3V待机电压,USB口数据线打值, 只有一个USB口值不正常,为7,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望高手解答

网友:
支持,不错,需要这样的解释啊,加粉

网友:
每看一篇帖子都会学到新的知识,树立不同的观点!!!哇哈哈

网友(2014-10-23):
刚刚学完复位,过来学习的,师兄,那个总线供电你测得那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现在还不知道跑线有多难啊

网友:
跟楼主又学了一招 哦 !! 呵呵1!!!

网友:
LZ技术好,焊工更好

网友:
图文并茂,解说清晰,贊一个

网友:
楼主精神难能可贵,,基本功扎实

网友:
G31T-M5  14.318MHZ的晶振好像是通病。

网友:
叙述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很不要错啊啊

网友:
思路清晰,按部就班

网友:
思路特别清晰,大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就是没有芯片来换。

网友G:
我想问下,,pci-e的13,14,和Pic,b16脚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pci-e的13,14,和Pic,b16脚有什么区别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pci-e的13,14,和PCI B16脚的工作电压基本上都是由时钟芯片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点不明白,既然时钟芯片坏不工作, 为什么PCI-E 可以量到时钟信号的电压呢?
昨天正好碰到这块板,不触 ...

可以更换南桥试下,时钟芯片坏不工作,PCI时钟信号的电压不一定没有产生,只是偏离正常值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三极管的C级一定是低电平吗?

不一定,有些是高电平也有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具体看时钟芯片型号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的A13和A14是什么有何作用》?

PCIE的A13和A14也是时钟信号电压测试点,主要是给PCI-E独立显卡本身工作提供时钟电压,这里时钟芯片旁边的330排阻应该是连接CPU供电芯片VRMPG信号引脚的。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H:
可以更换南桥试下,时钟芯片坏不工作,PCI时钟信号的电压不一定没有产生,只是偏离正常值而已。

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G:
晶振不起振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晶振不起振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坏了?????

不一定是晶振本身坏了,旁边的谐振电容不良也会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是晶振本身坏了,旁边的谐振电容不良也会影响。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你一看晶振不起振就马上想到是芯片的事情而不是晶振本身或是谐振电容的事情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你一看晶振不起振就马上想到是芯片的事情而不是晶振本身或是谐振电容的事情呢?

晶振不起振这里与时钟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有联系,而时钟芯片本身损坏是不会影响晶振的正常起振,这个故障只与本身旁边的谐振电容损坏有一定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晶振不起振这里与时钟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有联系,而时钟芯片本身损坏是不会影响晶振的正常起振,这个故障只 ...

不是,我的意思是,晶振有一脚不是没电压(没起振)吗?lz说的是。。。。直接换时钟芯片就起振了。。为什么

网友:
斑竹一直是我学习的对象,分析详细,让我们这些有理论无思路的的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我的意思是,晶振有一脚不是没电压(没起振)吗?lz说的是。。。。直接换时钟芯片就起振了。。为什 ...

说明时钟芯片本身内部短路也会影响晶振的正常起振工作,这个晶振两脚发送的信号波形也是时钟芯片工作条件之一,反思路进行理解就行了,这两者工作都是有互相联系的。

网友:
这个时序和思路勉强还能理解得出来。。。哎。。。
           但是板上那么多管, 如何才能判断出 这个是 属于桥供电的     ,,,这个是属于 总线供电的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