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楼主(2013-12-18):
今天到了一台V360上电掉电好吧我就开始拆机,吧板子拿到手里先对所以电感打至没有短路开始量电感电压我重复开了好几下终于量完了所以得电感发现只有1.5v内存供电出来了其他的度没有我就去量了一下EC的suson有3.3我在量mainon也有3.3我找到1.8v产生的芯片TPCA8036-H的芯片量它的工作条件是发现第2脚VDD没有5v往上找发现PR224开路了用烙铁把两个脚连起来后就亮机 了。    截图发不上来请见谅

网友:
找个电阻装上去比较稳妥

网友:
一个标点都没有,看着很费劲,,

网友:
PR224阻值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
我来补充图片

网友:
是不是电阻漏电??

网友:
电阻摘下来看下是不是主板腐蚀了

网友:
谢谢前面大哥帮我补充电阻开路了没有漏电我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