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图不解!!

楼主(2013-12-18):
这是Y470的点火回路 和以前的点火回路感觉不对 请注意PR113的1脚是B+ 但是PR113没用料 请问怎么形成比较??? 求高手分析
微软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次看到,坐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发了这个图 不过都没注意那个PR113 今天再打开看看 怎么看都不明白

网友:
月饼老师不是说 那是探路兵么

网友:
应该是装有的,要不然预供电电路就没用了,

网友:
了解,了解,收集资料。

网友:
是呀,要分压的,估计是看错了吧

网友:
别太相信图纸,图纸只能参考,那些画图纸的也是打工的,混碗饭吃

网友:
不会没有用料的,PR113主要对 公共点过来的电压进行分压 作用。

网友:
是人都会错

网友:
图纸也有出错的时候,而且是常有的事,当自己有怀疑的时候还是以实际行动来证明“真理”

网友:
还是看实物吧

网友:
+5VALW高电平PQ106导通拉低PQ105G极,PQ105截止,6251VREF经过分压与393的3脚比较,正极大于负极,输出高阻态,经VL上拉为高电平,如果负极大于正极,MAINPWON和ACON将会被拉低,公共点会无电压输出

网友:
图纸不一定就是100%正确。 PR113要是不用料,电路就没意义了

网友:
你也可以装个上去看下的呀

网友:
主板上都没有装的,不用管它,厂家把此机型的点火回路没有用到,为了节省成本,有些新机型没有点火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