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770-DS3主板,电脑自己关机,自己开机!

楼主(2013-12-18):
ADM cpu ;2条2G内存,七彩虹9600显卡,在电脑开机状态下,自己关机,然后关机数分钟后自动开机,测试显卡和主板温度都在47°,平时关机状态下 自己会开机,求解!(在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按下开机键,电脑主机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一直重复 应该是 主板供电有电、无电一直重复,用力拍机箱几下,顺利开机)

网友A:
查下机箱的开关键,把开关键跳线拔掉你看是不是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机箱的开关键,把开关键跳线拔掉你看是不是就能正常开机了!

我把开关跳线拔掉了,用镊子开机 ,依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呵! 是AMD的CPU吧。此主板I/O爱坏,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测量主板 ITE芯片 供电时测量所有针脚,没有12v电压的针脚,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 我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 是AMD的CPU吧。此主板I/O爱坏,希望对你有用

测量主板 ITE芯片 供电时测量所有针脚,没有12v电压的针脚,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好说啊  先量下主板各个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吗?我权限不够 下载不了

网友C:
有可能电源的  问题比较大

网友(点评):
电源我买了一个新的 航嘉 400w的 肯定不是电源问题 ,电源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源的  问题比较大

你上面说  平时关机会开机   指的是关机就重启了吗??

网友C:
量没问题  估计是桥的问题  你说用力拍一下 有时就可以??

网友(点评):
用力拍几下,一下子就能拍好,跟老电视似得,关机状态下,主板也会出现通电断电(cpu转一下就停,反复),嘎登嘎登嘎登(有节奏),然后拍机箱,拍几下就能拍好!再拍几下 这个问题又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没问题  估计是桥的问题  你说用力拍一下 有时就可以??

用力拍几下,一下子就能拍好,跟老电视似得,关机状态下,主板也会出现通电断电(cpu转一下就停,反复),嘎登嘎登嘎登(有节奏),然后拍机箱,拍几下就能拍好!再拍几下 这个问题又会出现!

网友:
换IO试试看

网友:
估计桥虚焊

网友:
拍几下能开,这种机按压桥看能不能开,能开就是桥虚焊,不能可能是IO

网友:
可能+3伏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接触不良 应该怎么处理,ATX插座 因为每次插得特别紧,很难拔下来,在拔的过程中 会出现接触不良的反应

网友:
换南桥吧 差开机电路

网友D:
amd的板应该是桥的事儿!我们这儿碰到这情况直接换板,修也修不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板应该是桥的事儿!我们这儿碰到这情况直接换板,修也修不利索!

我仔细看过这个板子,南桥是原装的散热片,但是北桥不是原装的散热片,不会拆散热片,不知道是否维修过?

网友:
可能有哪里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