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1900显示器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13-12-18):
这个显示器判断为高压线图损坏,但是又找不到同型号的,想改成双灯通用的高压板,安装空间太小,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买块一样的换  上,这空间实在太小

网友:
太小了,不好改..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50块钱一个新的,还是换了吧,省时省力

网友:
修过几个
都是灯管的事

网友:
把罩子去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改不很浪费时间么,直接换了

网友:
换线圈吧,或是换板子,没的改,除非外挂,就是不美观

网友:
还是换了,改改省时省力。

网友:
灯管插口烧成这样,线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高压包吧。
遇到两个了, 换了就好
淘宝上13元一个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烧灯管座子,换灯管座子就好,不过最终解决办法是换灯管,因为连续烧了两次灯管座子。

网友A:
看我的!!!给你支招

网友:
绝对排忧解难

网友:
这个很难吗?拿两根笔记本用的高压条,把美格驱动板上的高压生成电路相关的部分元件拆了。把两笔记本条子贴在驱动板上面不就了了吗?

网友:
高压线圈买不到,板子能买的到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给你支招

高  实在是高,这个方法能完美解决

网友:
真小 头一回见过

网友:
换线包..线包坏的多得很

网友:
不好整,还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