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 0.4A掉电非通病艰难维修。

楼主(2013-12-18):
    前天上午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46G机子,开机后电流到0.4A左右马上掉电,心中窃喜以为又是通病。拆机因为时间忙没有仔细测,给同行报价等消息。等晚上快下班了告诉我客户修,让我快点明天就要修好。心里一百个不高兴但是没有显露出来,都坏了着个JB急啊。    第二天拿板子测试,不是通病。心想坏了,这他妈难修了。难修归难修木有办法都报价了也得修啊。先测试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的,然后加电挨个测电压,电压都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掉。找来图纸先找PG信号。 U16是与门电路当1脚和2脚同时为高电位时,从4脚发出高电平,其中有一脚为低电平时4脚发出低电平。在这里ECPWROK和DELAY_VR_PWRGOOD两个电源好信号合并,从4脚发出ICH_PWRGD信号给南桥。取下U16不掉电了,测试一脚ECPWROK为3.3V,而DELAY_VR_PWRGOOD只有1.8V。这里明显有问题,正常3.3V才行。找到DELAY_VR_PWRGOOD时有PU8芯片发出来的。 测试PR168 PR169另一端也是1.8V,然后断开PR168 PR169还是一样。哎,那就是3V出问题了。顺着3V往前找,找了老半天也木有找到3V是怎么来的 终于找到了这里和+3V_LDO是一路的。+3V_LDO由U33把+5V转化成+3V_LDO。从主板上找到U33, 第三脚竟然没有5V。心想又进了一步。那再接着找5V吧。5V是通过Q28从5VPCU转化而来。找到Q28,第四脚输出有5V。怪了,有5V怎么那边没有电压呢?先测这两个点通不通。用万用表测试不通。难道是R346 0欧电阻坏了。接着找R346,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位置竟然没有打料,也看不像是有料后来拆过的。不管了,先焊个保险再说,这机子已经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了,心里有点小着急。焊好保险加电+5V有了,测U33的输出脚3.3V也有了。赶紧下着去测PR168那边,*脏话*还是1.8V。好,这回直接去找L12,可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在南桥附近找了足有20分钟,发现了L11和L13,死活找不到L12。那个郁闷啊。马上就要见到光明了也不能就这么费了,*脏话*,不经意间找到了,但是就是两个焊点,没有打料。为什么啊。心里很纳闷怎么没有料呢。修机心切,找了保险把L12补上,加电测试,呵呵,这次正常了PR168一侧3.3V。重新焊好PR168 PR169电阻,焊好U16,加电,熟悉的跳变出现了。
虽然机子修好了。但是很纳闷,这两个地方看着是本来没有料的,可是确是修了这里就亮了。还是说那个3V的电压来源我根本就没有找对。

网友:
不会就是别人做了手脚吧????

网友:
看着不像,各位如果修到这个机子麻烦帮我看看这两个地方有没有料,我一直很纳闷。焊点很好不像是焊过料的。

网友:
应该是被人做了故障的

网友:
电路图分享下

网友:
百分之八十做了手脚了。
  以前有个同事修笔记本,都修好了客户说不修了让装起来。
没办法,辛辛苦苦修好的,就拆了个电阻。  没想到客户又拿回来了。
  找了好几遍,没看出来。
最后用一样的板子对比着看出来的

网友:
楼主图纸是代用的吗?图中L12位置在主板上应该是标L16吧?

网友:
楼主威武 啊~甭管有没有人做过手脚~技术很扎实~~顶一个再说·~

网友:
管他有没有被别人做过手脚呢,自己修自己的,修好了说明思路正常,这是重点让他们做手脚的哭去吧

网友:
一般主板上有标示的电感都是有料在上面的吧

网友:
对啊.到底是不是让人做过手脚呢? 难道风枪直接吹掉的?看不出来?

网友:
上家焊工出色

网友:
奇葩啊,这样都修好了,佩服

网友:
技术很好  啊

网友:
虽然此机子修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对地方吧~~~呵呵~~~~楼主如果确定不是掉件的话,拿坑定有地方断线了~~~修好就行了~~~对于找不到根源的机子修好了~~总感觉很心虚吧~~~呵呵

网友:
应大家要求上图纸:

网友:
工夫扎实!支持

网友:
有人修过就出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