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 判断方法求解!

楼主(2013-12-18):
用万用表只能测量短路与否,但是电容漏电还真不太好测量,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判断或测量吗???难道还真只能替换法吗!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有杂波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用示波器测量电容的正端 看是否有杂波吗???这样可行吗???要是电容失效了也会导致杂波啊,电容失效跟漏电应该是两码事吧,大哥!

网友A:
漏电属于失效的一种吧,除非是短路了,不然肯定还有一定的电容属性的,怎么能测量不出来呢?

网友B:
用指针万能表测量电容的充放电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属于失效的一种吧,除非是短路了,不然肯定还有一定的电容属性的,怎么能测量不出来呢?

嘿嘿,说的也对啊!脑子短路了,没想到啊!不过5楼说的貌似可以一试!不过感觉不是很方便啊!而且现在用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是数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万能表测量电容的充放电速度试试

感觉不是很方便啊!而且现在用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是数显的啊!要是漏电的话,指针偏转速度会缓慢些呢??

网友:
这个不考虑  换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在线不好测量吧,你又不清楚是哪个漏电,一个一个摘也不是办法,断开前后级一般情况下也能烧着试一试

是的,可以用烧鸡法试下,一般电容漏电的话,上电工作会轻微发热的。

网友C:
1> 代换
2> 电容表
3>带电容测量功能的万用表
4>LCR

网友D:
好像有卖电容表的

网友:
这个不好查吧。。。只能换后试了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代换
2> 电容表
3>带电容测量功能的万用表

电容表?有卖的吗???带电容测量功能的万用表???这个有吗???LCR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卖电容表的

你确定有卖这种表的吗???那可以去买一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容表?有卖的吗???带电容测量功能的万用表???这个有吗???LCR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卖楼主自已去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卖楼主自已去查吧!

MY GOD !

网友:
发烫  电  压  拉低

网友:
漏电:维修电源或再加万用表微安档,就是加上耐压值看电流。一般我都是用高阻挡测。

网友:
漏电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兹兹的声音,仔细听一下,可能会发现,这个不是很准确,还是示波器最准确!

网友:
电容表一般能测量电容的电容量大小,大部分情况可以在线测,TB上有得买,我之前有个胜利的,也不错,一般测量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