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小手一抖 黑屏了

楼主(2013-12-18):
东芝 M300(M352) 独显 客户才拿来的时候是背光时有时无 换了灯管 故障依旧(原来在其他地方换过灯管 怀疑绝不良) 测高压板上 电压 悲剧了 小手一抖 不开机了 各位大神 请教 可能坏了哪些东西 是测高压板B+是可能与亮屏开启信号短了一下 一缕青烟啊 。。。。。。。。。。
屏开启信号

网友:
首先断开高压板和主板连线,可不可以开机。

网友:
直接换EC吧!EC肯定烧了。

网友:
单主板 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
直接换 ec
你那19V 加到 ec 里面了。
你会看到 ec 上有个小洞

网友:
LZ最后一句话估计楼上的都没看清。都青烟了不可能只煤EC吧。。。应该还有其它的原件坏了。先找到图再弄吧

网友:
ec换了在看吧,我以前改高压条也烧过换ec就好了

网友:
谢谢CCTV 谢谢MTV 谢谢AV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 换了个EC 本本成功点亮 谢谢了噢

网友:
一定把高压焼了

网友:
这种情况烧EC 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看到冒烟了,应该用肉眼能看出来什么地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