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主板上cpu温度无限升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8):
一块478主板,上3种不同频率的cpu,都是开机时40度很快到60以上,最后死机。
这块板的cpu座不是穿透主板焊起来的,背面没有cpu座针。是cpu座里面有短路了吗。

网友:
查CPU是否工作在对应的频率上,另外供电电压也要检查。

网友:
换一个CPU式式呢    是不是电压高了哟

网友:
查看下温控电阻是否坏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电路有问题了你检查一下cpu供电的芯片吧

网友:
供电看看是不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