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通病问题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3-12-18):
本子接到手开机无反应测量主板有3V5V电压在论坛上找找资料 这主板不开机有3V5V是不正常的 待机芯片95280发热果断拆掉了,在淘宝定了两个今天发到换上后插电源 大电流到4A,换第二个还是大电流 而且把网卡芯片烧穿了 拆掉网卡芯片,拆下95280芯片直接给店还是大电流主板没有明显发热的件,电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短路的 ,麻烦论坛的大神们给个思路小弟谢谢了

网友:
你都知道是通病问题 还要别人指教

网友:
不开机有 3 5 不正常,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
本来没什么故障  有35v不开机要么BIOS  EC  桥   现在好了  不上代机芯片去上电哪肯定大电流短路  肯定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恭喜你,长经验了。
不上待机芯片你也敢通电,烧没话说,修好也流口水。下次要注意

网友:
95280不能摘掉就通电啊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3v上管穿了,理论要扎实,少供电片是不能加电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4-03-03):
拆下95280芯片直接给店还是大电流主板没有明显发热的件

换板吧,已经烧了 一大片了

网友(2014-06-15):
拆下95280芯片直接给店.这回有你修了,肯这烧了很能够多的地方。够你忙活了

网友:
维修路漫漫。。。。。

网友(2014-12-31):
怎么我的E420老是烧网卡,换了主板也把网卡烧了

网友:
真搞笑 你也是 芯片都不上不大电流才怪

网友(2015-12-10):
查查 3  5V 供电管是不是短路了 。

网友:
这机器一般d95280已坏,网卡芯片基本上都是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