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HD6770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3-12-18):
一块蓝宝HD6770显卡,插到主板上(映泰TF7050-M2),主板DEBUG灯就来回跑,显卡风扇不断的启动、停止,过二十几秒后,主板从集成显卡正常启动,进系统后无独显信息。(主板不插独显启动正常)
测显卡上电感后端电压,核心电压1.166V和显存电压1.596V应该算正常。
求助,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
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2-24 14:46):
搞定了,是主板的问题
Pci-e插槽到桥的线有几根在过孔那边断了;刮了刮,点了一点锡。
装机,运行了几个小时,正常。

网友:
显卡上一般有3个电源供应电路,一路GPU供电,一路显存供电,一路视频接口和晶振的5V供电,你看看5V那个有没有,27M晶振是否起振

在BIOS里设置优先从集成显卡启动,然后下载个ATIFLASH,看看能不能读取显卡BIOS信息

网友:
有一路1117转换过来的5V,是正常的,记得5.07V。
ATIFLASH没读过,有空了去试试。
谢谢!

网友:
刚试了ATIFLASH,
用命令atiflash -s 0 1.bin
提示适配器没发现 Adapter not found
用命令atiflash -i 检查,出来同样的提示。

另外新得知的情况,该显卡好几个月前开始就是按电脑启动按钮后要好些时间才会“滴”一声后出引导画面

网友:
你先要确定你的显卡100%是好的么如果不确定你先要排除显卡问题先其次这个7050芯片的板子是单桥板比较 容易出现坏pci-e的毛病或者是桥虚焊的毛病所以我建议你更换一个显卡排除插槽坏和显卡损坏的问题如果是显卡故障建议你要看看显卡的gpu故障看看先,因为ati显卡很爱坏gpu的

网友:
根泽学习一下,手里有个显卡是一样的。。

网友A(2016-10-20):
我正好也有快蓝宝石的6770点不亮,等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也有快蓝宝石的6770点不亮,等下试试看

先把显卡放到别的机器上看看好不好,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