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求助

楼主(2013-12-19):
晚上突然黑屏后蓝屏,重启后数次重复故障
之前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于是拆机擦拭显卡金手指,故障依旧
再次拆机,把内存硬盘显卡等都重新擦拭后开机时在主板检测界面稍微有花点,进入系统后显卡驱动已经无法工作了。
桌面分辨率就跟没驱动时一样最低。
点击NVIDIA控制面版显示:NVIDIA显示设置不可用 您当前未使用NVIDIA的GPU显示器
之后换到同事的电脑上也是一样。
可以确定是显卡硬件故障。
GPUZ中能检测出型号,但是GPU检测不出来工作状态。
现在疑问是,这显卡还有救吗?大概是哪个部分的故障,如果是GPU坏了估计就换显卡了,修太贵了。
本人非专业维修人员,没有相关工具测量。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一句话拿过来修   不出钱都想好那只会越搞越烂

网友:
不会就请人修吧 如果是土豪的话 怎么折腾都行

网友:
顶 修修 或 出掉 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