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不触发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3-12-19):
   接手同行的一台HP 4321S 故障不触发,不过隔离。客户反映,自己换过电池,电量用光后就不触发了。
①插上新的HP电源头,电流为0.0011,按开关无任何反映。直接拆掉PD35故障依旧。

②测量新的HP电源头中间针为19V,插上电源头以后中间针为2.5V。这时候意外发现插上老的HP电源头居然可以开机,开路测量中间针为7.5V左右。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先不管他,当做不触发的来修,重点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分别是ADP_ID和ADP_DET#。

③在EC那边分别找到这两个信号。其中ADP_ID进过一系列电阻分压后更名为ADP_ID_ADC_EC。
A: 实测ADP_DET#为0。正常。

B: ADP_ID_ADC_EC为1.8V左右。查看转换电路。

C:ADP_ID 2.5V经过PR60 PR31 PR69 与 R71串联分压得到 ADP_ID_ADC,实测电压为1.8V左右,再个电阻更名为ADP_ID_ADC-EC。这个信号也是正常的。

D:这两个信号正常,看来适配器检测电路没有问题,用老的电源头又能开机,看起来这条思路不太好走了。想想反正是不过隔离保护,修出隔离保护也是一样的。找到隔离保护管。

④隔离保护管PQ3导通条件为VCC1_POR#_3 和ADP_EN 为高电平。实测VCC1_POR#_3 为4.6V, ADP_EN为0。直接查ADP_EN。

A_EN直接连接到EC75脚。直接测量75脚,也是为0。这样的话,两条思路都拧到一起了,EC没有工作。
B:EC不工作,先查EC工作条件,而后更换EC,再不行刷BIOS,再不行换版换人。
⑤查EC工作条件,从EC待机供电AVCC开始。

A:AVCC自于+3PCU,万用表测量值为4.6V,这也太高了点。看来故障点找到了。
B:一路追查+3PCU,由PU9产生。

⑥PU9由+5VPCU提供VCC和EN。第一脚VCC为4.96,正常。第三脚EN为3.3V,正常。第四脚FB为1.22V,这个1.2因该是芯片内部产生,不知道有没有偏高,先计算一下。1.22x(1+19.6/10.7)=3.4多一点还在接受范围。第五脚为VOUT,测量值为4.6V。
A:要么R1 R2两个有问题,要么PU9有问题。两个电阻挨个拆下,PR114为19.6K欧姆 PR116为10.7欧姆都正常。确定是PU9坏掉。
B:这个PU9不好找,改改电阻也是可以的,只能一个一个试。根据公式:VOUT=1.2X(1+R1/R2)电压太高要降压可以减小R1阻值。
C:找到一个10K欧换上变成了2.8,当增加到13K欧的时候终于输出了3.2V。

⑦:插上新电源头,按下开关,板子正常点亮,插上电池,也能充电了。
A:正在充电中。。。。

BOGO

⑧求加分。

 会员1555077300鑫豆2024-11-23 00:04

网友:
经典之作,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A:
1.22x(1+19.6/10.7)=3.4多一点还在接受范围   请问这个公式是查了PU9芯片数据手册得到的吗?

网友B:
图片上PC81下面有公式,月饼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各种公式的,

网友C:
描述的相当不错,值得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像这种芯片真的不好找呀!!!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维修就要这样,把问题彻底查清楚!

网友:
学习了,谢谢

RTEWTYR -5 严禁灌水
联邦快修 -5 严禁灌水
m601804607 -5 严禁灌水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x(1+19.6/10.7)=3.4多一点还在接受范围   请问这个公式是查了PU9芯片数据手册得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PC81下面有公式,月饼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各种公式的,

这里 PU9 5脚电压应该是通过 PR114 和PR116串联分压 通过FB端 反馈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相当不错,值得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像这种芯片真的不好找呀!!!

像这种芯片,根本不用找手册,根据引脚定义就大概分析出芯片的工作流程,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PU9 5脚输出电压偏高的话,一般原因是 PR114 和PR116电阻 阻值增大或者滤波输出 电容PC79对地 短路失效,这里也可以用 后级排除拆件解决问题的。

网友:
思路相当的清晰.换EC,刷BIOS.换板换人.哈哈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分析的比较清晰 感谢分享 这种思路普通维修人员也能看的见 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没什么后顾之忧吧

网友:
很有启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但愿能用得住

网友E:
改电阻之后,会不会有影响,你不是说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很不错, 基础扎实,,

网友:
这个芯片有问题,楼主通改FB的电阻降压这个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芯片是有问题的,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
我修个2台这个机器,都是不认适配器的,电池有电的话能开机,两台都是ADP——id  的那个稳压二极管击穿接地了  这个二极管外观长的跟电容一样。。目测图纸应该就是pd35.。

网友:
非常经典,看了都晕晕的,楼主强

网友:
赞一个先,不过我还是感觉换一个芯片保险点。

网友:
各位说的很有道理,换芯片是最保险的。我发这个帖子,不是教别人怎么修机子,只是想跟各位交流一下维修的思维。

网友:
这个换芯片稳定点吧。。这样换了。出了问题又麻烦

网友:
高手 太佩服了

网友:
真乃神人也 看的我迷迷糊糊的!

网友:
分析的过程很清晰1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哦

网友:
技术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 和你的板故障非常相似 不知能修好吗 修完再来回复

网友:
正需要这个。。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思路很好没有乱。学习了

网友:
你是吧R1换小了还是R2换小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一下PR117和PR121的阻值,

网友:
去过迅维的,理论思路就是好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用恒流源开机,原装适配器不开机的,后面是EC 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明确。。。让人很容易懂。。谢谢!!

网友:
说得很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在迅维的都学的基础这么好,不错呀

网友:
看来是饼哥
教得好呀

网友:
讲得非常详细

网友:
改的还行吧。

网友:
高手,修的很好..

网友:
分析不错,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呵呵,我终于可以恢复了!!

网友:
很不错, 基础扎实

网友:
这电路也能改啊,真的牛B,加分

网友:
高手顶一下路过滴 下次再请教

网友:
应该是 后继 还有问题吧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维修就要这样,

网友:
楼主所说的FB是内部出的电压应该不对吧,应该是外部产生的

网友:
像这种都是高手做的事听

网友:
看过这篇帖子,突然觉得基础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得好好跟这些高手学习学习哈!!!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这个贴子好,非常实用的贴子,思路清析

网友:
楼主很牛的说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帖子呀

网友:
改电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直接换板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x(1+19.6/10.7)=3.4多一点还在接受范围   请问这个公式是查了PU9芯片数据手册得到的吗?

应该和PU9没有什么关系!PU9我看现在只是一个电杆的作用,没什么意义了,改电阻只是把5V电压分压成3.3作用给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电阻之后,会不会有影响,你不是说芯片有问题了

就是因为芯片有问题,找不到这个芯片才改阻值的!不难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PU9 5脚输出电压偏高的话,一般原因是 PR114 和PR116电阻 阻值增大或者滤波输出 电容PC79对地 ...

前面说的对,电压偏高有可能是电阻阻值增大影响,但是和滤波电容是没有关系的,滤波电容的功能是充电,延时,就算电容有问题也是把5V这个电压拉低,不会把本来3.3V的电压抬高到5V!以后注意哦!

网友:
楼主基础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需进一步加深学习!

网友:
楼主不错啊!还能改电路啊!FB端电压1.2,算出Vout应该是3.4v,怎么就成4.6v了???

网友:
请问ADP_ID和ADP_DET#。
信号因该为多少V     着些从哪能找到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修东西就是思路清楚

网友:
电阻是好的,说明[U9有问题,但为什么改改电阻就可以了呢。难道是PU9用时间长了,灵敏度下降了。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分享

网友:
我上次改怎么就不行?

网友:
分析的很有思路。

网友:
EC的供电偏高也会导致问题?那如果买一个烂表还不得死?EC检测到电压偏高不让上电呀?曾经我碰到一个电阻坏导致电没了的,不出VCORE,后面就换了就可以了,不过楼主精神和技术都可以赞一个

网友:
分析得对,只是一个桥梁作用了,内部不能让5V变3.3v了现在串联分压一下让供电正常而已,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讯维的学员都不错!@

网友:
你们怎么像蛋子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说灌水你们是不是傻 2B吗

网友:
高手在云间,哈哈

网友:
分析的 很到位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