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好多红点,如何修复啊》??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楼主(2013-12-19):
硬盘有好多红点,如何修复啊》??有哪位大神知道吗?是用什么软件来修复的?还是把红点模块隐藏掉??

网友:
红点,不代表坏,有mhdd处理一下,最好是重新分区,把红点的地方隔离掉

网友:
红点 看着那一部分  可以2红点部分空闲一些不用   如果是全部都是  那硬盘基本没好多用了

网友:
看你要不要数据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看到的红点啊

网友:
少了可以屏蔽掉,多了也没什么办法吧。

网友:
我想知道红点的原因,哪位大神可以解释呢

网友B:
可以修复,比如PC3000,工厂级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看到的红点啊

MHDD扫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比如PC3000,工厂级软件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哪里有得下载?

网友:
最不爱修理硬盘 了

网友:
你拆开看了?

网友:
红点多了还是换硬盘保险

网友:
真是够新鲜的哈

网友:
一般是见得多了  就换 比较保险

网友:
用那个扫出来不是xx就还可以  有希望

网友:
MHDD修复一下试试,不成只能够换了

网友:
wdr免费的就可以修好。

网友:
可以把前面有坏道的地方  隔离掉 不用它  用后面好的磁道就行了

网友:
被氧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