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2013-12-19):
如题,手头有块560TI显卡,显存供电只有0.1左右,怀疑是RT8120A故障,手头没有同样的芯片可以替换,不知道能不能用RT9214代替??    因为找不到RT8120A的PDF资料(其实在论坛里找到了,可T M D要3点积分才能下载。。。。。 苦 逼的新会员。。),无法进行精确对比,求哪位有经验的回答一下,没经验瞎猜的就还是拜托别插嘴了,万一烧了我就惨了。。。。

网友:
还是找同型号的换吧!淘宝也不贵!!

网友A(2014-05-18):
这个可以用 RT8120D代换 成功

网友:
我也没这个芯片 也在寻求代换  但还没找到

网友(2014-07-31):
用 RT 8120B 可以代换么

网友B(2014-09-19):
RT8120A的第七脚是多少伏是正常呢。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B:
RT8120A的第七脚是多少伏是正常呢。

应该是0.56V左右

网友:
哪位代换过的讲讲,本人也需要

网友(2015-12-12):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 RT8120D代换 成功

a和d不能代换,7脚条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 RT8120D代换 成功

不能代换,我代换过直接把后面给烧了

网友(2016-01-11):
9214和7102一样

网友(2016-08-11):
不能代换的

网友C(2017-04-14):
7120不行,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20不行,试过了

5303A 可以使用RT8120A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