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CX500开半个多小时就自动重启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19):
接到一个海盗船CX500电源 额定500W, 故障现象是 开机半个多小时就自动重启,有时候开3个小时自动重启,重启后再次进入桌面,很快就会继续重启,有时候根本起不来就又重启了,我拆开后没有发现任何电容鼓包,但是我还是把次级电容全换了新的,但是故障依旧。

次级输出有5个管子,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型号分别是 STPS30L60CT 4个, STPS3045CT  1 个.

求资深人士指点,我换掉这5个管子,是否可以。

求助这种问题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A:
除尘换风扇,也只是暂时得,根本上解决比较难,可以降低条件使用

网友:
把300V大电容(和均压电阻)换了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主动式PFC的!

网友B:
怎么感觉有点象散热问题,手摸摸有没有异常发烫的元件

网友:
不定时重启,看看PG信号把,这玩意出问题就会乱重启

网友(点评):
主动式PFC的高压是没有均压电阻的,这是常识!!

网友(点评):
是我说错了,没注意到是主动PFC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有点象散热问题,手摸摸有没有异常发烫的元件

开着机摸吗? 这不是找死么。。。我也感觉像是某个元器件过热,导致电源保护动作

网友:
这个 有热成像仪就好看了。看看是否元件发热。。

网友C:
查+5VSB输出电容和两个大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5VSB输出电容和两个大电容是否失容.

我按照你说的更换了紫线连接的+5VSB电容, 大电容没换,因为这个电源只有一个大电容是400V 220UF的 。

手头没有,目前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尘换风扇,也只是暂时得,根本上解决比较难,可以降低条件使用

此电源内部无任何灰尘,刚使用了一年。 风扇也很正常

网友:
你试下把那颗待机芯片Q0165旁边的那颗25V10uF的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
查PG信号产生电路。还有PWM芯片的软启动脚的定时电容。

网友:
如果有电源测试仪,可测量一下PG延时是多少MS,后级输出的二极管如果检查没事就不用换掉,如查其它元件没问题怀疑是整流管的话可试换耐压150V的整流管(用在输出12V电压上面,5V就不用了因为它的反峰电压比较低),注意脚位下线路板有没焦黄

网友D:
用的什么方案电源?什么功率管?拍个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方案电源?什么功率管?拍个片看看

请您留下QQ,我请教您

网友:
        500W以上的电源基本上都是采用主动PFC的正激电路。

网友(2014-01-19):
我的海韵s12-380w 也是这个故障,打开后无从下手,修好了说一下哈。向你求教。

网友:
         仅说了故障现象,且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了,又没说明电源电路的架构,无法猜测是哪种类型的电路结构,大家也无法帮你分析 。

网友:
大电解最好也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能工作半小时左右,先确定重启时候PG、PSON电压变化,及电压是不是瞬间偏低? 芯片各引脚电压等等这些需要线提供出来,才能能判断。
根据你的描述多半不是芯片问题,而是外围电路中电容失容或电阻阻值偏离导致。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不过我那次不是像你这样换次级电容修好的我是用自来水洗完了用电吹风吹干了就自己好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