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wdr,这是怎么回事啊?找不到我的坏盘,信息错乱

楼主(2013-12-19):
主板设置中已经将sata控制器设置为兼容模式,由于坏盘会导致开机太慢,于是用好盘引导系统到win7后带电接好坏盘,型号wd800bd.。打开wdr4.0,选择端口有两条记录,选第一条后指示灯稍后变成2、4亮,读硬盘信息显示500G正确。
如果选择第二条记录,问题来了,每次显示硬盘信息几乎都不同:

指示灯显示不正确,信息也是乱的,固件模块干脆就没有显示。

疑惑的是,如果不接坏盘也是这两条记录,效果相同,难道wdr不能识别我这坏盘?换了一块相同坏道的,而且是接好电源数据再开机,也是一样!

第一次使用wdr,很多不会,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2-20 10:36):
应该是找到问题了,是主板设置问题。 sata换成ide兼容模式有两个选择项,可以控制允许打开的通道数量,还要继续研究。现在起码能找到硬盘了。

网友:
没人愿意说一下,都偷偷笑我呢吧

网友:
你都还没找到硬盘,错个鬼,你口有没有插对呀~~~搞清了再说

网友:
我也怀疑是没有找到硬盘,可是电源线、数据线怎么可能差错呢?换第二块硬盘,进系统后都能看见坏硬盘的几个分区了(坏道太多无法打开),可wdr里面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