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三星数码相机按下快门显示正在存储

楼主(2013-12-19):
三星数码相机DV150,就是有2个显示屏的那款。故障:可以自动对焦,按下快门显示正在存储,大概5秒才可以存储照片,这样致使照片模糊,恢复设置没用。请教各位大侠给个方向,详细点更好。谢谢!
数码相机

网友:
换个存储卡试试,再者不装卡试试机子的内存存储速度。先确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