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主板不认

楼主(2013-12-19):
手头有不少WD硬盘,都是几乎一样的毛病,开机后硬盘里磁头哒哒哒的响个3-4声,转转停停,然后不断的重复,请教下一般是什么故障概率比较大?

网友:
固件损坏,磁头损坏等等,自己一个个用软件修或检测

网友:
磁头坏了呀,砍头试试~~一般这个情况都要报废了

网友:
BIOS不认,怎么用软件检测?

看过有些帖子说可以用MHDD检测认不出的硬盘,可试过了好像还是认不出啊,谁能说下稍微具体点的步骤么?

网友:
BIOS不认,MHDD检测到也一盘也没用,因为固件都损坏了,MHDD又不能修复固件或磁头

网友A:
排除法。换到其他电脑能认的到吗

网友B:
这种盘用MHDD检测的话,估计只认到一个0,大多数是磁头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盘用MHDD检测的话,估计只认到一个0,大多数是磁头坏了。

硬盘修理我是个小白,完全没经验,麻烦版主给个修理硬盘的思路吧,怎么判断的思路,第一步应该判断什么,第二部,以此类推

修理东西我是弄了十几年估计都有了,建立一个正确的判断思路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可惜的就是这个版块没有什么经典的置顶帖子可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换到其他电脑能认的到吗

不行,都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盘用MHDD检测的话,估计只认到一个0,大多数是磁头坏了。

我这里是集团公司的内部修理部门,经常有大量的电脑送修,以前基本就是软件屏蔽下坏道什么的,遇到认不出的硬盘都是直接换新,扔掉的硬盘上百斤,想想多少有点不甘心,自己做的事情太低端了,想提高下自己

手头WD硬盘这种故障尤其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都试过了

不行的话不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不就是硬盘坏了

你在逗我玩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在逗我玩么。。。。。。。。

你硬盘到别的电脑上去试,还不行,那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硬盘到别的电脑上去试,还不行,那不是硬盘坏了?

麻烦你看清楚这个是论坛的什么版块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修理我是个小白,完全没经验,麻烦版主给个修理硬盘的思路吧,怎么判断的思路,第一步应该判断什么, ...

论坛是用户交流的地方,要完整的思路,就不是交流,是培训了。

网友(点评):
还是得金银铺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是集团公司的内部修理部门,经常有大量的电脑送修,以前基本就是软件屏蔽下坏道什么的,遇到认不出 ...

要想修盘,首先得有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是用户交流的地方,要完整的思路,就不是交流,是培训了。

可以不用钱,把你那些坏盘送给别人就可以了

网友:
送盘这个可以有。哈哈

网友:
磁头坏了。。。。。。。。。。。。

网友:
只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Firmware damage, head damage

网友:
我正需要好好学习,你把盘送给我,十块盘我还一块好盘给你,盘成色好的话还两块盘,我学会了就告诉你怎么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