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屏,2台不同牌子19LCD外屏对换

楼主(2013-12-19):
修两个不同牌子19LCD,一个是hkc屏坏了,另一个是什么易美逊,MCU坏了,拆开后发现屏线接口一样,就想两个拼下用吧.但发现两个屏一个是双灯一个是四灯的,没法整民屏换,就把两个外屏拆下对换,换后安装位置不一样,只能用胶布粘了,上电后点亮用了两天没事.不知这样做能用多长时间.
屏坏

网友:
我所说的外屏就是连屏电路的哪一块,黑色的

网友:
你应该看一下屏参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