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好多贴片电容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3-12-19):
一块镭风256MD3显卡不显,测无显存供电,量D1703击穿,没找到同型号的,换了个J03GH,上电10秒左右发烫,断电后,量背面发现好多贴片电容短路,拆下一个测又不短,我应该怎么找是哪短路呢?我是新手,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一般应该是只有一颗短路,那么多电容都是同电位的,要找是比较麻烦

有个土办法就是用CRC电器清洁剂喷好后通电(记住一定要清洁干净后才能这样操作),看哪个电容周围的液体首先蒸发,那基本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前提是基本确定是这些电容之一有问题,而不是其他器件故障,建议这样操作前先排除其他器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换供电ic吧!!!

网友:
这些短路的元件是在同一条线路上,可能只有一个坏了,只有拆,先大的,再电容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还是烧机快啊。。。。

网友:
除了烧鸡没有别的好办法,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加过电后的原件是有余电的~~~所以你测量起来时短路的哦~~

网友A:
上电十秒左右发烫,你要注意了,如果是确定是上电之前你一直摸着这个电容或显卡,确定是十秒之后才发烫,哪么你换的那个管子一定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管子可能不符合输出标准,输出超过了额定电压,烧了滤波电容,若是一上电就发烫,那可能你换的管子OK,之前滤波电容就坏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需要换个滤波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可能短路的就一个  烧下试试 注意下烧机的时间

网友: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只是我的工具不多,,只用恒烙铁,风枪,万用表,没有烧机用的电源

网友B:
除了烧鸡
就只有拆
我运气通常是
要拆至最后一只

网友:
很可能该路供电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C:
显存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烧鸡
就只有拆
我运气通常是

下午没事,又测了下,发现只有不到10个电容 不短,其它的都短,要拆的话工程实在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电十秒左右发烫,你要注意了,如果是确定是上电之前你一直摸着这个电容或显卡,确定是十秒之后才发烫,哪 ...

我是把击穿的D1703换了个J03GH,然后加电,手摸J03GH,10秒左右就烫手了,怀疑是有短路的地方,发现显卡背面贴片小电容大面积的短路,只有不到10个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短了吧。。。

怎么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击穿的D1703换了个J03GH,然后加电,手摸J03GH,10秒左右就烫手了,怀疑是有短路的地方,发现显卡背 ...

显卡挂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除了。

网友:
爱这个摘吧,都摘了,还短的话,芯片也可能挂了

网友:
显存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