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键盘进水后,客户开过一次机,之后就开不了了

楼主(2013-12-19):
compaq 515键盘进水后,客户开过一次机,之后就开不了了.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插上电源开机电流直接到1.24.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应该从哪入手呢,大家给个思路,多谢了. 我还在学习中,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还各位多多帮助哈.
主板
进水

网友:
把机器拆开看看啊,看看进水的程度啊

网友:
拆机看下IO 温度

网友:
摸摸哪个地方发烫啊

网友:
主板拆下来了,没看到进水的痕迹,各部件都没有发烫呀,然后呢?

网友:
看来主板没问题呀,内存装上又点亮了,但是键盘就 不好说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是哭啊

网友:
这机器可以插诊断卡的

网友:
都是些灌水的啊 先拆机 查短路的地方大概在那块电路 更换短路的芯片 不短路了再查待机正不正常 如没待机电压 查待机电路 直到弄出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HP机好多一般不插电池加电就会开机)开机,若主板工作不亮机,再看电流跳变在那个点上卡住,就再查那个部位,掌握这几点还不行就得求助高手了!

网友:
先拆开看看从哪里进水的,
进水的机器再没有清理之前开机肯定会烧坏其它元件的
看电流差不多大短了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部位 很多都是电阻腐蚀了

网友:
键盘拔掉,才能开机,换了个键盘完事.主板幸好没烧,要不然我可真搞不定呀.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搞定了

网友:
算是搞定了,这次完全是运气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