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进水,

楼主(2013-12-19):
HP 4431S 51123进水,开始不通电,无待机,后来修能通电,但是到0.67不动!!
进水

网友:
各项大电感供电都正常,只有CPU旁的L1029没有供电,但是好多别的主板在亮机之前都没有这个供电,不知道这个机器正常吗?

网友:
时钟复位出来没

网友:
应该还没有跑码

网友:
着重修进水的地方,那个信号没出来吧。仔细查查。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19V主供电。3,3v 5v有没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