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l2060wd奇怪修复

楼主(2013-12-19):
lenovo-l2060wd屏幕暗,不是一点都没有是灯管没亮到最大,换灯管高压驱动板都是一样,麻爪子了,NND全取下来看看,不接屏就是好的亮度大大的,接上屏就变暗了,屏有问题?单接高压带灯管又是正常的,垫上绝缘裸板点嘿正常了,上上壳子MD又变暗了,取下来裸点又亮了,什么情况。把电源板上起,驱动板裸露嘿正常,上上驱动板变暗,奇怪驱动板是新的,旧的上起也是。就只一个螺丝固定的,加上绝缘固定看看,好了,亮度正常了,装起测试OK。驱动板的一颗固定螺丝引起的这个屏亮度暗,稀奇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嘛????

网友A:
灯管问题.还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问题.还会回来的.

如果灯管即使不固定驱动板也应该有故障啊

网友:
这种机器灯管 和驱动板容易坏

网友:
驱动板上螺丝可能引起变形,导致接触不好,电流减少,灯管就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问题.还会回来的.

,换灯管高压驱动板都是一样,我第一个就是换的灯管,换后还是这样,不过后面没动灯管了,有可能原始问题就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