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主机装系统怪问题。。。

楼主(2013-12-19):
自己DIY了一台入门级的主机,配件是主板:华硕B75,内存金士顿4G,显卡:七彩虹GT630,CPU:奔腾G2020.硬盘500G.
在装完系统后重启时出现图片上的问题, 装的win732 位,和64位都是这样。开始以为自己的系统坏了,结果在其他机器上又能正常解压使用。不知道这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求解。。。

网友:
进PE  重新主引导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   从建主引导再装

网友:
楼主装的是GHOST版的系统吧,这个和激活有关,你纯净安装绝对可以。激活要费点心思。略过是不是能进入系统呢?

网友:
是不是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分区没重建mrd

网友:
重新建立主引导MBR

网友:
呵呵呵~~~你这不叫DIY~~~~也就是一般的组装机吧~~~真真的DIY那配置~~杠杠的~~~超级牛呢~~~都是新东西~~别怕~~~挨个换换试试~呵呵~~

网友:
英文不懂 试试装XP 重新格式化下全盘

网友:
看像是硬盘的事,从新分区,在做系统试下,不行的话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换XP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需要重新分区一下吧

网友:
这个白的有点过哈!连分区是怎么一回事,也没弄明白,感觉是!

网友:
老版本的win732位能装上使用

网友:
win7  32位解压后打上驱动,进系统后重启出现图2情况。再也进不去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G2020,b75板子太高级了啊!。。

网友:
换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装机都能装  装个系统 遇到一点问题 就解决不了???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2014-01-18):
进pe改mbr为gpt,删除所有分区,用系统安装光盘来分区,然后再安装

网友:
优盘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啊,换个u盘就好了。硬盘的话,应该是分区不对吧。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目测 纯系统问题 排除硬件

网友A:
引导文件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你得硬盘太大,你用的分区格式不支持!建议改为GPD分区!

网友B:
引导分区的事儿,好象分区表不对,重建分区表吧,激活引导分区一般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