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atx电源短接绿地风扇动一下

楼主(2013-12-19):
一个杂牌atx电源短接绿地风扇动一下,测量PSON:5.1V 5VSB:也有5.2V
打开电源后看到两个大电容鼓包,换好后,半通电,电发出一小声啪声,马上看了一下,有一个管子(cs2n60f),有一块小黑块,

这个管子有三个脚我用二级管测量,画红线的带表红笔接的脚,画黑线代表黑的笔。不知道这样的数值有没有坏,请高手帮帮忙我是个新手,如果坏了代换要用什么代换。另两个13007我测量过数值正常,另外一个我没有见过百度上说是场管,别的资料很少。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电源这么便宜,不值得修。

网友:
这个就是待机5伏的开关管吧,但你前面说是有5V,那么就不是他坏,就检查的是494驱动输出接的两个电阻是否变值的。

网友:
2N60坏了,更换吧!用耐压大于1000V,电流大于2A的场管代替,

网友:
该管已击穿!找同型号更换,料板上很多啊!

网友:
大电容330UF,200V两个 ,容量都变成一个230UF,200V,另一个220UF,200v 这样的大电容有没有坏掉呀。

网友(点评):
这样都搞不清楚!就拿新的电容来测量对比一下不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
从给的测试数据看,2N60场馆,GS击穿。更换时要注意,量一下G级相连的限流电阻和加速二极管是否损坏,GS击穿,一般相连的小限流电阻(一般为几欧姆)容易变质or烧毁。此限流电阻,也要命,如果阻值变大,导致驱动不足,开关管导通时间会拼命地延长,直到烧毁为止

网友:
楼主,厉害,限流电阻有一点开裂,测量值十几兆姆,色环是综绿金金是不是1.5欧姆,大电容330UF,200V两个 ,容量都变成一个230UF,200V,另一个220UF,200v 这样的大电容不坏掉可以用吗?

网友:
大家都很厉害,,,

网友:
2N60的限流电阻就是1.5欧!还有它的稳压二极管(18V)也要检查有没击穿,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的阻值要有3-4欧。 大电容要直接换新的330UF/200V,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找了5个坏电源,都没有(cs2n60f)场管,和1.5欧电阻,等我买到了装上去好了,在顶贴。

网友:
一般都是5027或者2N60  用 5027的比较多,山寨货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