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12-19):
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
触发故障
1: ATX第9脚5VSB,PCI槽A14脚3.3VSB,3,3VSB 一般由1117或1084MOS管转换
2:CMOS跳帽2.5V以上电压,
3:触发排针2.5V以上电压,
4:南桥晶振32.768是否起振(有压差)
5:查IO
6:查南桥
触发后主板必须有的电压(775主板为例)"
1:待机3.3VSB
2:VDDQ/AGP倒数第三脚(inter芯片组南北桥供电1.5V) (SIS芯片组1.85V) (nvidia芯片组1.5V)-
(VIA芯片组2.5V)  注:只有inter芯片组VDDQ电压同时供给南北桥,其他芯片组            VDDQ只给北桥。
3:内存供电(VCC-DDR)DDR2.5V-7脚 DDR2-184脚<倒数第三脚>
4:VTT-1.2V(前端总线上拉电压1.2V)
5:vcore(CPU供电电压 )478主板为0.9V-1.9V, 775主板为1.0V-1.5V,AMD主板一般 为1.2V-1.5V
主板全部电压正常后测试点:
时钟:1:时钟芯片两侧的电感是否有电压,14.318晶振是否起振,(两脚电压压差)
2: PCI槽B16脚1.6V电压0
复位关键测试点:
1 : P CI槽A15脚3.3V电压
2:IDE槽第一脚5V电压
3:BIOS芯片倒数第二脚3.3V
4:CPU假负载PG信号2.5V电压
5:短接复位排针,同时测PG信号测试点是否有高到底电压跳变
电压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后测试点:
1:上CPU假负载测AD线对地值
2:南北桥总线对地值
3:PCI总线对地值
4:涮BIOS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 .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主板诊断卡代码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Post By:2006-5-3 10:10:00 [只看该作者]
微机主板维修思路
开机:(不开机就是CPU不工作)
查找步骤:先查信号再查阻值。
1、供电 (跳线超频就是改变CPU工作电压)。
〈1〉CPU供电(1.5V)
插上负载看1.5V有无——无,看三极管的三种供电(一种5V,另外两面三种是电压IC输出给效应管G极的一个4点多伏一个7点多伏的电压)——IC供电(12V/5V)——直接提供电压的电源插座。
(如有12V无输出——IC坏输出不是4点多伏和7点伏的电压)——IC坏OR 三极管坏
CPU工作电压低(如电压IC输出是10V——3极管坏OR 开路。
当不插CPU工作电压正常。,插上CPU 工作电压没有或偏低,——电压IC坏OR 负载短路。
〈2〉VID电压(5V)
IC输出VID——经排阻——CPU
2、VTT电压(1.5v)(控制线本身有高低电平)
给地址数据线供电同时也给CPU供电VTT电压是三极管(通常是CPU旁的大三极管)调整后经排阻给CPU数据和地址线的。
3、导致CPU不工作的其它原因。
〈1〉供电
〈2〉时钟
〈3〉复位——无——电源IC电源好信号和电源IC有条直线OR 晶振。
〈4〉CPU跳线跳错
〈5〉32768晶振——插上CPU没有复位,不插CPU复位正常
〈6〉CPU的数据,地址,控制线短路或开路都有可能使CPU不工作。如不能传达室递地址——不正常工作——保护不开机
〈7〉CPU变坏接触不良。
〈8〉PCI ISA数据线,地址线开路或短路。
〈9〉BIOS坏,脚电 信号无CPU不工作——有CPU可能工作——如电造有CPU不工作——BIOS坏。
〈10〉门电路问题
〈11〉I/O坏
〈12〉北桥供电(1.5v2.54v)
北桥通过旁边一大三极管给它供电,在供电电路中会有很多小电容,即北桥旁边的小电容,这些小电容供电滤波的作用。用表笔打电容两端查供电,因电容一端接地,也可查阻值,一般阻值在100欧以上。
注板上大三极管都是给元件供电的,有的有可能是一个给多个供电。
4、查阻植以北桥为中心(查北桥电等)——以BIOS为中心查ISA 来判断I/O和南侨好坏——查PCI判断南北桥好坏。
BIOS影响CPU正常工作,电容是CPU发出来的信号到了BIOS的工脚。
长方形BIOS查工电容信号,供电方BIOS ——查24初始化信号,供电时钟,复位
珍断卡显示OO或FF说明CPU没工作
DB02541——BIOS坏或BIOS的问题
当进入BIOS设置保存之后重新启动,屏幕显示列一行英文后带省略点时新机——怀疑BIOS,BIOS坏很多时候显示器不显,有时能进CMOS设置,但不能进系统。
要进入系统时重新启动CMOS复位设置问题——清除CMOS不开机复位都可能是门电路
内存:
诊断卡显示C1C6D3D4——内存问题
(1) 内存条坏
(2)内存供电时钟
(3)行列插上内存行列经通有跳变
(4)数据,地址线。
(5)插槽接触不良。
属于内存的其它问题
CPU 读到内存死机。
运行大型软件死机——内存不够。
进98后文件名少字符。
有些显卡(集成显卡的主板)要借用内存作显存,所以内存必须插在第一个槽上72线内存要2条一起用。插1.3槽或2.4槽。
显卡:
FF——C1——C3——C5——OB——OD,2B,31(有的不显示就停在这里,有的跳到键盘6F4E时停止跳变)
不显示:
显卡坏
使用不同的显卡在PCI,ISA,AGP的每一个槽中试查PCI槽ISA槽一个槽的个脚短路所有槽都短路,PCI/ISA所有槽的复位都是一个复位信号过来的。但时钟却各自独立。)
所有外设功能都和南桥相边,因只有南桥连接I/O
集成显卡(VGA)
R.G.B三其色对地阻值应在100欧左右。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由北桥输出经旁边的IC到VGA,如没有IC经排阻,还有排阻经电感给VGA供电,电感上都接有电容滤波。
有故障若上述元件全好则北桥坏。
一般缺色,查阻值可查出。花屏,黑屏可能显存坏也可能北桥问题。
显示器显示顺序:
显卡资料
显示主板资料,主要从BIOS获取
显示CPU资料,锁频不能自设超频,超频要上好风扇。
CPU频率显示错误:1。跳线跳错2。时钟IC有问题3。电路中电阻电容造成频率不对
显示内存:
首先重插内存:内存本身坏,内存槽有问题,数据,地址,控制线有问题。
显示IDE连接资料。
IDE很少坏。
1、找不到硬盘——排除硬盘半身,信号线,硬盘上主从跳线——CMOS设置找硬盘——问题在主板上——查阻价如阻值不对要一至追查到南桥,中间的排阻坏的较多,还有中间断线,有的光驱和硬盘不能插一个IDE槽。
2、硬盘容量不对——信号线和硬盘本身首先排除(首先清除CMOS然后换信号线大部分OK)
1>阻值正常则南桥坏
2>查阻值则开路或短路
6.软驱资料.
1、排除FDD本身和信号线__主板故障.
2、查看CMOS设置(CMOS设置不要FDD,检测时不显FDD资料,如没有FDD就显示FDD失败如有就显示找到FDD)
3、FDD有的边到了南桥(较少)有的边到了I/O(大部分)I/O坏的较多,南桥坏的较少.
7.键盘资料:
换一个键盘.
接触不良.
查电压,时钟,一个信号线
查相关电容,排阻,(排阻供电)
查电感I/O,南桥很少坏,另外键盘口易坏.
8.COM口
COM口很少坏,COM口芯电坏的较多,通过查阻值可查出问题I/O可能坏南桥很少坏.
9.打印口(故障较多)
排阻供电___打印口__(有的经过330/220排阻)I/O排阻5V供电给每根线,第根供电线都有电容滤波,大多数是I/O坏,旁边的排阻电容很少坏.
10.USB口(故障很少):
查5V供电.
USB直接接南桥,只有少数到I/O,其它相关元件不易坏.键盘,鼠标,USB到南桥I/O之间的电感很容易坏,电感起保险作用。
11.游戏口
有的到I/O,一般到南桥
不同的I/O功能不同,功能的多少取决于I/O脚数查供电和波波电容——都好南桥坏。
声卡/集成声卡
装不上声卡:1、CMOS设置 2、无驱动

好人.人生的确需要你们那么无私的人
谢谢,非常全面

网友(2014-01-29):
真是够全面的测试点和电压分析点的啊估计楼主累积了不少时间的经验来的吧,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放出来给我们这些初学的维修员的经验

网友:
太全了,真的感谢不尽。

网友:
描写太全面了,非常实用,表示感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太有用了,还有一些看不懂。不知道在哪。像vcore(CPU供电电压 )478主板为0.9V-1.9V, 775主板为1.0V-1.5V,AMD主板一般 为1.2V-1.5V。在主板上那个地方测量呢?

网友:
楼主洗的很详细呀,学习啦

网友:
我见别人修主板测几下便知桥坏不坏了,不知测哪几处地方,有没有快速测的地方

网友:
对于新学者来说是好东西!不知道谁有电脑维修图纸上的英语的注释啊

网友:
这个好,不用下载直接复制。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应该是转载的吧,请注明一下出处吧

网友:
阅读,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太全面了,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
好资料- =正在学着你说的试验中

网友A:
先挣一分在学习

网友(2014-03-24):
太有贡献了,功德无量~

网友:
资料有点老了。。。不过对初学者真是如获至宝。。。。打阻值的比较经典。。。。

网友:
感觉不是太全,只讲到了表面的东西。

网友:
收起。。慢慢研究

网友(2014-06-11):
楼主的经念真丰富啊,领教了

网友:
路过看看 看了不错学一下

网友:
描写太全面了,非常实用,表示感谢

网友:
沒怎么修,这些都搞忘了,很用心,很好。

网友:
楼主在哪里搞的资料,是不是在哪个培训学校学过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A:
先挣一分在学习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正在了解台式机

网友(2015-02-16):
不错的主板维修资料 收藏了

网友(2015-04-21):
楼主好人 非常实用

网友:
想知道CPU的电压具体在哪测

网友(2015-05-26):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太经典了,怎么收藏呀?

网友(2015-07-16):
先mark一下了,谢谢资料。

网友:
不错 谢谢LZ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5-10-28):
不错 ,对新手很有用 收藏了

网友(2017-02-13):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础知识,在"不是事儿''系列上有没有?想入手学习。
有的,基础和维修的知识,在不是事儿上都有的,可以买一本看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