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机子了,上来发发小帖子,悲催的维修了宏基4738zg

楼主(2013-12-19):
(图片)

网友A:
大家看在悲催的份上给点分吧~~~~~~~

这样吗?

网友:
  写的不错,请问怎么加分啊?

网友B:
问下哈,楼主为什么不先换屏,换屏线测试一下,就直接搞显卡

网友(2014-02-19):
其实这样的贴子并不是很值得给分,既然你知道没识别到屏造成的没供电,那你不测试下CLK DATA这些数据上来。有一点让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往屏线上想的意思。

网友(2013-12-19):
楼主大意了。不过这样也好给自己长个经验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哈,楼主为什么不先换屏,换屏线测试一下,就直接搞显卡

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而且比较多的机器也是这样子,没接没有,外接有,显卡虚焊造成的,一般加焊一下就OK了,而且有部分屏,就算没接屏,一样会出屏供电,这个区别在于不同的设计。

网友:
显卡通过EDID总线读到屏后才发出的开启。
其实把屏当做一个大内存来修,想想抓不到内存的时候该测量哪些吧。
两个总线肯定要测量的,供电也要测量。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呵呵。屏线一般断得也不少哦

网友C:
开启电压 短接不可以?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4.0
难道楼上的不知道显卡在没有得到edid数据的时候就会认为平不存在,lvds模块式不公的的,短接开启电压的芯片屁用没有的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3

网友D:
倒霉呀,EDID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霉呀,EDID线断了

是呀是呀~~~~~~给我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在悲催的份上给点分吧~~~~~~~

好像是吧~~~就在分享那一栏呢~~~有个评分~~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修完显卡才发现原来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个是HP的,就是没有开启信号,直接拉了个3.3V过去就亮屏了

网友F:
都不说是哪3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不说是哪3根线

断的是7。8脚~~~时钟数据线~~~不好意思啊~~呵呵~~~

网友:
其实发这个帖子的目的让大家都知道屏工作需要那些条件,然后是告诉大家修机子千万别着急慢慢来,我就是懒了一下~~不想拆屏~~所以走了弯路~~~大家要引以为戒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电压 短接不可以?

短接要确保U1这个芯片 3脚对地阻值正常或这个引脚 相连线路没有开路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个是HP的,就是没有开启信号,直接拉了个3.3V过去就亮屏了

飞线要确保开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不然飞线会拉低电压。

网友:
LED现在好像是这样,检测不到屏没有开启动作。开始就应该在这边直接测这几根数据线,鼓励一下,都是这么过来的。实战和理论有时候一样,有时候必须去经历。中枪了疼不疼,都知道,会不会死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
我是查过图纸然后重做显卡还是不能出来我才飞线,图纸里面标示的是从显卡里面出来的呢

网友:
太菜了把要是我师傅不骂死我就怪了

网友:
维修是个细活,分析清楚了再动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先测完再下手。。。

网友:
楼主大意啊,维修的基本原则忘了哦:先软后硬,先简后繁啊!

网友:
4738是不是amd的显卡?其实显卡有问题大多数风枪吹吹都能显示,不显的时候就应该去仔细找找原因了。。。

网友G:
刷下分 没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下分 没分了 谢谢楼主

刷刷刷

网友:
没有开启,应该对EDID打波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SONY的就是这个电压时有时无的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的LVDS 测试下  好多机子 其实识别不到屏一发这个

网友:
你对得起显卡兄吗   都烤糊了

网友:
吃一垫长一智

网友:
路走多了,有时候会这样的,

网友:
楼主要太急了,最少也得先加焊一下,才换显卡。修这种况先测一下edid有没有发出寻屏信号是一个关键点.

网友:
楼主还好换了显卡没搞出大问题,只是屏线问题有时候确实不好判断,有时候思维要开扩啊。。。。。。

网友:
呵呵,楼主又涨经验了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就走了弯路

网友:
又增加了经验

网友(2014-02-19):
学习了,看来还是先从简单的入手呀,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呵、呵,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屏线断的  还是很少的。  屏线断了,显卡怎么不会没有信号发出呢

网友:
修好就好,顶

网友:
  值得借鉴呀 ,,,,

网友:
谢谢,手上正有一台呢

网友:
虽然问题开始没想请 !! 但是最后解决了就OK;饿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得最多的就是进水。

网友:
万用表的蜂鸣档不就可以判断屏线的好坏了吗?

网友:
下次遇到了,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弯路走得值

网友:
首先就要带下屏线啊 ,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4738G 掉电 换网卡芯片解决!

网友:
是我的话  肯定先查屏线